光耦NEC2501作开关时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7-05-02):
作项目的时候,使用光耦NEC2501,让单片机来控制强电回路中可控硅的开关,Multisim里面仿真结果很好,实际焊完以后,发现NEC2501关不死,老师说需要另外换MOC3XXX的光耦,请问的确是光耦的问题吗??用该光耦是否就没有解决办法了??

楼主:
这大致是原理图,真正做的时候,电源电压是18V的交流,D1型号为BTA16-600B,光耦U1型号是NEC2501
于是当S1闭合的时候,波形大致如下:

当S1打开的时候,波形又变成这样:

求大神解答

楼主:
没大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大致是原理图,真正做的时候,电源电压是18V的交流,D1型号为BTA16-600B,光耦U1型号是NEC2501
于是当S1 ...
nec2501可以做低压直流小电流的切换,用于220V不行。
确实是光耦的问题。应该换moc3061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c2501可以做低压直流小电流的切换,用于220V不行。
确实是光耦的问题。应该换moc3061的光耦。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B:
2501等常规光耦可用,但楼主用错了,注意光耦光敏管的CE耐压参数。用常规光耦,需要一个低压辅助电源提供触发电流。就楼主的电路而言,确实改用专门用于可控硅触发的光耦更方便,那样就不需要辅助电源了。

网友C:
老师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