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式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7-05-02):
正弦波盘式电机和正弦波永磁同步电机的差异在于盘式电机的定子侧没有铁芯导致电感量很小,手上这个盘式电机的电感量为150uH,手上一个永磁同步电机为4.5mH,现在想用矢量控制方式来控制这个盘式电机,初步做了一下测试和仿真,测试用的是德国KEB的一款伺服驱动器来做的,测试结果是空载电流就有0.5A,电机噪声很大,电机表面温升也很大,同事仿真的时候Id很难控,波动比较大,大家讨论了一下,可能是因为电感太小,IGBT的开关频率才10K,导致电流的变化率很大,电流不好控制,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降低盘式电机的有效值驱动电压,这样我在MOS管选型的时候,可以选择开关频率很高的管子,使电流的变化率小一些,但是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控制方式?采用BLDC的120导通,管子两两导通的方式是否可行?现在的需求是能使这个盘式电机能够平稳的转动起来,起到调速的目的,转矩波动现在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A:
在电机接线处接入1mH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