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发送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05-02):
本人菜鸟,请各位指点。
我在写485 modbus的函数,485的发送和接收有一个控制脚,在发送函数中应该先拉高控制脚进入发送模式,发送完后应该拉低控制脚进入接收模式。
如果用非中断写发送函数,那进函数内先拉高,出函数前拉低,就可以了。
1.现在我用中断模式发送和接收,我该如何判断是否发送完毕,需要拉低进入接收模式?
2.另外,非中断模式下,两次发送可以控制不出现连在一起,如果用中断模式,在主函数中多次发送,是否需要考虑两次发送连在一起,这个又该如何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3.有的485代码里写了3.5个周期时间间隔以上无数据代表一帧完毕,有的代码里没有此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串口有有个寄存器标志位表示串口发送完成的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有有个寄存器标志位表示串口发送完成的标志位

厉害了,库开发的话是哪个函数啊

网友B:
1.现在我用中断模式发送和接收,我该如何判断是否发送完毕,需要拉低进入接收模式?

发送完毕中断并且没有再要发送的数据了就转为接收

2.另外,非中断模式下,两次发送可以控制不出现连在一起,如果用中断模式,在主函数中多次发送,是否需要考虑两次发送连在一起,这个又该如何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分包必须要插入间隔啊,没明白你意思

3.有的485代码里写了3.5个周期时间间隔以上无数据代表一帧完毕,有的代码里没有此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完整的分包检测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现在我用中断模式发送和接收,我该如何判断是否发送完毕,需要拉低进入接收模式?

发送完毕中断并且没有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3.5个字节延时还是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个字节延时还是要有的

是指接收函数要收完之后要等3.5周期,看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网友D:
跟中不中断关系不大吧 既然是发数据,即使是在中断函数里面,每次发送一个字节都是相应的寄存器标志位吧,若果是连续发送,等到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毕,考虑到时序,延时一会后,拉低进入接收模式。

以前做的毕设就是参考开发板例程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中不中断关系不大吧 既然是发数据,即使是在中断函数里面,每次发送一个字节都是相应的寄存器标志位吧, ...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字节的发送前后都开关一次。不知道GPIO的拉高和拉低是否来得及?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拉高进入发送
USART_SendData(_pUart->uart, _pUart->pTxBuf[_pUart->usTxRead]); //发送一个字节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拉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指接收函数要收完之后要等3.5周期,看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这是收发双方的约定,用来对数据分为帧。

也许modbus协议有这个约定。
如果没有,完全可以设计别的方式,不一定非要3.5周期空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现在我用中断模式发送和接收,我该如何判断是否发送完毕,需要拉低进入接收模式?

发送完毕中断并且没有 ...

发送前,要填TXBUF,再启用发送中断,这样,产生TXE中断,送BUF的数据,当数据没有送时,发送完成时,会产生TC中断,此时可以切换控制脚了.当然,BUF里的发送头要控制好才对。关键是回调FUNCTION。

网友F:
还有何时,接收一裭完成,根据MODBUS的协议,应用空闲时间计数,在接收时,接收中断不断清0,计时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何时,接收一裭完成,根据MODBUS的协议,应用空闲时间计数,在接收时,接收中断不断清0,计时计数器, ...

厉害了,大神回复很详细。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字节的发送前后都开关一次。不知道GPIO的拉高和拉低是否来得及?这样不等一帧发完拉低,而是每发一个字节都拉低,行不行?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拉高进入发送
USART_SendData(_pUart->uart, _pUart->pTxBuf[_pUart->usTxRead]); //发送一个字节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拉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大神回复很详细。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 ...

发送的时候不用每个字节都操作发送使能脚,发送前开启,发送完禁止就行,平时默认都是接收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大神回复很详细。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 ...

每接收一个字节都切换不合适,比较好的做法是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帧以后(地址和crc校验都通过)即转入帧处理,帧处理前切换到发送模式,mosdbus里有帧就必有响应回复。
modbus可以简单做,也可以复杂做,看你需不需要过认证,认证也有简单的和复杂的。
各种情况不漏不丢不错,波特率还挺高就不容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大神回复很详细。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 ...

不对的,发送状态时,有数据未发时,不应去控制切换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字节的发送前后都开关一次。 ...

目测不行 要有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字节的发送前后都开关一次。 ...

还有比较好奇为何不等到所有字节都发送完了再拉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案例中的发送语句,中断发送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所以在每一个字节的发送前后都开关一次。 ...

我看到坛子里不少大神说的挺对的 你写完实际调试几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坛子里不少大神说的挺对的 你写完实际调试几次就知道了

我看了网上很多案例,和开发板的485案例,都是非中断发送,中断接收。非中断发送的话肯定很好拉低控制脚,因为主函数里等待发送完毕才做其他事情。而我想用中断发送,就比较麻烦了。这两天研究了TC中断,还没有研究透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网上很多案例,和开发板的485案例,都是非中断发送,中断接收。非中断发送的话肯定很好拉低控制脚 ...

中断发送会麻烦很多吗  你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吧 我也忘了当年是怎么发送的了

网友H:
检测TX busy信号

网友H:
发送中断不一定要用,发送中断容易造成程序混乱,不太喜欢。

网友I:
发送前,要填TXBUF,再启用发送中断

网友J:
这个在发送的开始可以置位,发送之后置位0

网友J:
发送必须使用中断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有比较好奇为何不等到所有字节都发送完了再拉低

因为,发送区送到发送寄成器,跟发送寄成器送到移位寄成器,移位寄成器按位移出到端口线,是不同的时间过程,因此最后一个字节送到发送寄成器,必须加延时,保证最后一位移出到总线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网上很多案例,和开发板的485案例,都是非中断发送,中断接收。非中断发送的话肯定很好拉低控制脚 ...

发送低速低频次的数据,非中断的发送是可以用的,查询状态位是否为空。但对高速数据量大频次高的,不合适了,浪费很多CPU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发送必须使用中断吗?

不用啊,低速,低频次数据通信不用,代码量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