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 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5-02):
5个引脚,如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 3册 ◆〓 , 你会 ...

正需要这个,谢谢T叔了。

网友C:
是不是这个:MC74HC1G05 ?

网友D:
是LDO电源降压芯片吗?

网友E:
观察外围电路啊,这种封装多是电源芯片。
1、如果有外部有功率电感,是dc-dc芯片可能性很大;
2、无功率电感,可能是ldo;
3、上次查一个这样的芯片,最后居然是精密运放!
4、将芯片上面的字符输入淘宝或者阿里巴巴搜索,极大可能搜索到,然后知道型号!

网友F:
试着找了一个,没有啊,这个丝印有统一规则吗,估计各个公司不一样

网友G:
DC-DC可能性大

网友H:
R1191N141B

网友H:
KIC7541T5

网友H:
还有好多型号。不知怎么跟你的图片对。

楼主:
应该是个运放

网友I(2017-06-03):
我也觉得是介个

网友J:
运放吧,升压用的。你看看周围是不是有电感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