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 休眠唤醒过慢,将近2S

楼主(2017-05-02):
我在用做一款网络版的读卡器,用到ENC28J60做网络接口芯片,但是发现这款芯片功耗过大,有200多毫安,用休眠方式,唤醒又太慢了,将近2S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我说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给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以太网这个功耗正常。

虽然ENC28J60的功耗是比较大的,但只是比其它的芯片大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这个功耗正常。

虽然ENC28J60的功耗是比较大的,但只是比其它的芯片大一些而已。 ...

关键是芯片烫手呀!我用在在户外,夏天有些地区太阳直接暴晒,我的产品还用密封胶封着,热量散发不出去,我怕会温度过高,出现死机等现象

网友A:
烫手是个人感觉,有些电路不光烫还能烤**蛋呢。

加强芯片散热,并测出具体的温度值。然后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分析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以太网目前看到最小功耗的PHY是IP101G,但需要你的主芯片有EMAC。

网友B:
要么想办法散热降温,要么换用功耗小点的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