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从零**放—08 积分电路_开关电源等一些电路讲解 (二)

楼主(2017-05-02):
这样就得到2级的RC滤波,C1脚接到了输出端,输出端对交流来说它是虚短的,那么C1与输出接的脚完全等价于接地和C2是等价的。你可以认为R1C1R2C2信号经过这两级滤波然后进入运放输出。二阶低通滤波用的是比较多的。
这个图是BTL电路,现在接触的人不多,但是以前是很多很多的。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上的功放,汽车上的功放用的就是BTL电路,它很适合于电瓶之类的单电源供电的音响场合。实际就是两路功率型的功放,10引脚信号经过功放,通过电阻桥接到1引脚在通过电容进入6引脚进入下方功放的反相输入,上边一路是正相输入,之后输出信号经过电容通过另外一个功放反相输入,当上路功放输出为同相端高的时候,到下边是反相端输入恰好2脚位低,实现了BTL也就是推挽输出。还有一个地方用的非常广泛,我们锂电池供电的手机、MP3很大程度上都是用的这种电路。这种电路最大好处是没有输出电容,没有输出隔直电容,因为大功率输出有隔直电容针对外放来说是非常头疼的,比如说常用于手机上的芯片。
好这部分就讲到这里。
接下里我们快速浏览下LM358芯片手册
1、内部有频率补偿电容,也就是之前提到的相位补偿,就是下图中的Cc电容
2、大的直流电压增益,有100dB100dB大概是100/20那就是5105次方也就是100K10万倍的放大。
3、宽带宽,1.1MHz(带有温度补偿)
4、非常低的供电电流(500uA),依赖于电压,不同电压下电流是不一样的。
5、低的输入偏置电流,10nA(带温度补偿)
6、低的失调电压,大概2mV,其实这个2mV是很大的了,所以说LM358只能用于普通场合
7、低的输入失调电流,2nA,这个值其实不算很大
8、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包括地(就是输入电压可以到地)
9、差分输入电压范围可以等值为电源电压,比如电源电压是20伏,那么差分的电压可以达到20
10、最大输出电压是从0伏到Vcc-1.5伏,之前见过这个电路里边Q5Q6导通分别有0.5的压降,那么合起来就是1,加上100uA的恒流源它也有个压降,所以这就减掉了1.5,但实际上呢,一般的讲,比如说Vcc10伏的话,输出一般不要超过5伏吧,是比较好的(如果是线性区的话)。如果不考虑线性区无所谓。之前讲过低电压的时候,虽然电压输出可以0伏,但是输出如果跟的是容性负载的话,0伏不是马上就能够到0的。之前讲过,比如说Q12完全导通,那就是0.3伏,0.3伏加上Q130.5伏压降,那么输出最低0.8伏,因为低于0.8伏的话,电流吸不走的,对于容性负载来说,电压就一直保留着。如果是电阻性负载的话那问题不太大,上边Q5Q6关闭,电流没下来必然是0伏了,但是所有的东西必然带有电容特性,所以说为了加快它到0伏的话,一般输出端下拉一个几百到1K的电阻,让它快速的哪怕有容性的把电容的点给吸收掉,可以输出为0伏。
11、封装来说SO-8是最常见的,DIP8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下图是极限参数
电压范围双电源+/-16伏,单电源32
输入电压范围-0.3+32伏,现在任何一个芯片内部都有二极管保护,那么这个0.3其实就是二极管保护,输入电压低不能低于内部二极管导通,二极管就是为了保护一些静电啊,如果Non-inverting input低于超过0.5伏,那么就会导致保护二极管会烧坏,所以说不能低于负0.3伏。
差分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全电源范围就是32
功耗500mW,因为SO-8封装体积非常小,功耗只能做到这么大,500mW其实手摸上去就已经发热了。这是最大,如果供电电压越高发热量就越大。
输出短路持续时间,无限大,因为内部有保护短路电阻
输入电流,50mA
接下来讲下应用,如下图是条件
这是供电5伏下测的特性,我们这里只看LM358
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是2mV        Vos
输入失调电流,2nA        Ios
输入偏置电流, 20nA        Ib
增益放大,100K
电源抑制比(SVR),当电源有纹波波动的时候,那么对输出是有影响的。条件是负载为10K欧情况下,这个值越高越好。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cm),Vcc-1.5
共模抑制比(CMR),85dB。就是差模的放大倍数除以共模的放大倍数,之后取log,这个值越高越好。
输出电流(Isource),可以达到40mA
输出吸收的电流(Isink),可以达到20mA
输出电压的摆幅(Vopp),可以Vcc-1.5V
压摆率表示了芯片的频响特性,这个值越大,带宽值就越高。1uS电压可以达到0.6
带宽增益积(GBP),极限带宽1.1MHz
交越失真(THD0.02%,这个值对HIFI音响来说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一个正弦波,信号过来给芯片,输出不可能百分之百正弦波,那基频是正弦波,那么把三次、五次的叠加的信号能量和基频能量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就叫交越失真。
噪声(en),55nV/(根号Hz),单位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噪声没办法在有一个频点有噪声,这是没法做的,没办法说某个频点上有多少噪声,只能说某个频带上有多少噪声。比如说1KHz101Hz这区间内,有多少噪声的能量,我无法说幅度,因为这个幅度是随机波动的。
输入失调电压温漂(DVio),7uV/
输入失调电流温漂(DIIio),10pA/
Vo1/Vo2,这个是LM358是双通道的,120dB,这个值很少有人关心,可以认为是理想的
电压增益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频率和电压输出幅度之间的关系
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延时关系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关系
到此本章内容结束!
交流讨论,加我微信:17717546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