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M8168视频噪点问题

楼主(2017-05-02):
各路大神,你们好!
      本人目前在做DM8168解码板,用的专用HDMI输出(因使用环境基本是DVI接口,因此接口形式采用DVI),目前存在问题及部分调试过程如下:
     1.除单板外,所有设备正常启动后,单板上电,LCD显示屏存在随机噪点,并概率性伴随黑屏重新检测输入信号;
     2.重新插拔信号线或者重启LCD显示屏,问题消失,但单板重新启动后问题复现;
     3.除单板和LCD屏,所有设备正常启动后,单板先上电OK,再开启LCD屏,问题消失;
     4.换成公司所有其他的显示器及LCD屏均无噪点和黑屏问题;
     5.公司新购买的上述出现问题LCD屏16块,本人将其中1块屏增加共模电感后解决了噪点问题,但在试第二块屏的时候却没有解决。
     6.目前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求各路大神给予帮助。

楼主:
补充一下:
1.开发板不存在这个问题;
2.开发板和我们的板子SDK都是3.0版本。

网友A:
没有经验  顶一下

楼主:
今天将我们板子上的程序烧写到demo板运行,图像也出现了噪点,情况比我的板子还严重,据此推测噪点问题可能是由软件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将我们板子上的程序烧写到demo板运行,图像也出现了噪点,情况比我的板子还严重,据此推测噪点问题可能 ...

那就是代码的问题
坐等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