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模块输出自定义

楼主(2017-05-02):
各位大神,如何用vel-HDL或者VHDL实现如下功能:一个模块的输出端口,初始为1,经过5个时钟周期后输出为0 ???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load_A is
  PORT(
       clk_50 :IN  STD_LOGIC;  --输入主频
       pin_out :OUT STD_LOGIC   --输出管脚
      );
end load_A;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load_A is
SIGNAL output_reg:STD_LOGIC:='1';
BEGIN
    PROCESS
    VARIABLE cnt: INTEGER RANGE 0 to 500;
   BEGIN
        WAIT UNTIL(RISING_EDGE(clk_50));
           IF cnt=50 THEN
                cnt:=0;
                  output_reg<='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PROCESS;
pin_out<=output_reg;
end Behavio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