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V电动车制作

楼主(2017-05-02):
跪求相关制作资料。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谢谢!

楼主:
电池是12V3Ah,需要控制的车速不能低于25KM/h

网友A(2017-06-20):
   遥控模型?…

网友B:
12V3Ah的容量,实现驱动EV小车车速不<25KM/h?有点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3Ah的容量,实现驱动EV小车车速不<25KM/h?有点难度吧。

是啊,有什么好建议呢?是30Ah容量

网友B:
根据车辆动力学,计算下需求机械功率。根据这个功率,计算所需要的电流。然后,根据运行时间,计算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