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android 4.4 如何在BSP中配置旋转屏幕?

楼主(2017-05-02):
如题,由于我们安装的问题,需要将屏旋转180度显示,有没哪位知道怎么在BSP里配置?平台是: IMX6Q + android 4.4

网友A(2017-06-22):
试试修改这个
myandroid/device/fsl/sabresd_6dq/init.rc
setprop ro.sf.hwrotation  0    //0,90,180,270

4.4.2上试过可以

网友B(2017-07-31):
要修改源码。才可以设置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