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载] 免校准的高精度电能计量芯片HLW8032

楼主(2017-05-02):
                                                                                                    免校准的高精度电能计量芯片HLW8032

关键词
        HLW8032,HLW8012,功率计量

摘要
HLW8032是继HLW8012之后又一款适用于物智能家居领域的计量IC,是深圳市合力为科技针对物联网最新推出的一款功率计量芯片HLW8032是在HLW8012的基础上进行更新的版本,和HLW8012实现PIN TO PIN的兼容。

正文
HLW8032介绍
HLW8032可以通过UART口进行数据通讯,采用5V供电,内置3.579M晶振,8PIN的SOP封装,可以用在智能插座、LED照明等功率计量应用领域。
        下图是HLW8032和HLW8012的芯片管脚图:

                                                                                                   图 1         HLW8032与HLW8012管脚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HLW8032和HLW8012的管脚上是兼容的,可以在不更改PCB的情况下面,实现HLW8032与HLW8012的互换。
下表是HLW8032和HLW8012的性能对比表:

        从上表可以了解到,HLW8032和HLW8012在性能指标上面基本没有差别,除了功耗比HLW8012大1MA,还有就是采用了串口的通讯方式,其它指标上面完全一致;

        HLW8032的串口输出的波特率是4800bps,每隔50ms 发送一次数据,HLW8032 的UART 使用两个引脚,TX 引脚用于从HLW8032 发送数据,数据以低位(LSB)优先发送,RX 引脚用于来接收来自微控制器的数据。HLW8032每发送一次完整数据是24byte; 从寄存器1(State REG)开发发送,到寄存器11(CheckSum REG)结束一组数据,一共11个寄存器,24 byte数据。

   数据格式如下:

                                                                                                  图 2  UART帧数据

HLW8032应用
        下图是HLW8012的典型应用电路,从图中可以看出,外围电路只有简单的几个元器件,实现了电压通道和电流通道的采样。外围应用电路和HLW8012完全一致,所以外围应用电路上也与HLW8012完全兼容。

                                                                                                    图 3  HLW8032典型应用

HLW8032的功率计算方法
        MCU通过串口读取到HLW8032的寄存器后,通过公式计算出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和有功功率。因为HLW8032在出厂时己经校准,HLW8032的出厂精度约是2%,所以如果选用高精度外围电路器件(如上图所示,1mR采样电阻和470K的分压电阻)后,可以保证计量精度控制在2%左右,免去用户校准的麻烦,计算方式如下:
(1)电压有效值计算
有效电压= 电压参数寄存器/电压寄存器×电压系数×1000
电压系数:电压通道的电阻分压系数,以图3为例,电压系数= 1K/(470K×4)=1/1880

(2)电流有效值的计算
                                        有效电流= 电流参数寄存器/电流寄存器×电流系数×0.001
电流系数:电流通道的电阻系数,以图3为例,采样电阻为R = 0.001Ω,则
电流系数= 1/R=1/0.001=1000
(3)有功功率的计算
                                        有功功率=功率参数寄存器/功率寄存器  ×电压系数×电流系数

结论
        HLW8032是一款高精度的计量IC,它是HLW8012的升级版本,采用了串口的通讯方式,使得和MCU之间的通讯更加方便,同时因为出厂时经过校准,使得芯片本身的精度达到2%,也免去了客户在生产时的校准问题,为客户的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网友A:
猜想,热地设计,L作为糸统地,低成本的温州模式的产品。适用于温州产品。及家居产品。

网友B:
有详细的设计资料吗,怎么联系

网友C:
就是精度低了点,才2%。要是更高点就好了。

网友C:
说明书最好更加直观点。比如,能测量的电流,电压极限范围。
最好出个高配版本,精度到1%或者0.5%就更好了。

网友D(2018-05-28):
免校准?那你怎么知道这颗芯片准?和RN8209有哪些异同呢

网友E:
这个测量电池电量的精度如何,可以实时的通过串口对电量进行控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量电池电量的精度如何,可以实时的通过串口对电量进行控制吗

我想知道  不校准  外围电路有偏差的话 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  不校准  外围电路有偏差的话 精度怎么保证???

首先外围电路精度也要保证,其次电量芯片最好有自学习和矫正的功能,涉及到算法问题

网友F:
8012目前用的挺好。。。。精度确实是不太高。。。。。

网友G:
非常不错的资料,帮助很大,点赞

网友D(2018-07-12):
引用 网友A:
猜想,热地设计,L作为糸统地,低成本的温州模式的产品。适用于温州产品。及家居产品。 ...

免校准是很**的东西吧。。。怎么保证数据准确?不校准的话。。。

网友H:
目前到手该芯片,测试结果:
电压采样速度:波特率4800,每串数据连续发送,时间大概55mS,间隔也差不多大概为50mS,虽然每24位8bit数据刷新速度是这样,但实际数据更新时间好像是27次更新一次=105mS*27=2.8S,这个稍微慢了点,如果做得1秒一次,那就非常理想了。不过,作记录啊,一般家用智能开关什么的也算够。
所谓免校准,是指针对每个芯片,内部都配有校准过的电压、电流、有功功率算法的系数。只要在通信串里面读出该串,作为计算的被除数加上自己采用的外围参数转换过的一个系数,就可以获得0.2%精度的功率数据,这个在作为电量计量方面就非常可以了,0.2级,远高于普通电度表精度了,电流电压精度也都达到0.5级,一般测量足够,至于外围,在就需要配合这精度的绝对值参数了,这里的免校准,只是对于芯片而已,外围?你用什么精度或者说校准到什么精度,就算什么精度呗,这可不能赖人家。比如外围采用1%的,那么整个完成后,配一样的计算公式,出来精度就是1%了,也就是1级精度表。由于芯片不需要任何配置,和单片机连接就一个串口接受,因此芯片上手非常容易,使用也简单,你只需要接受完整串数据,检验完成后,就可以进行计算使用了。
如果芯片实际数据更新速率可以达到1Hz,我会大力推荐,该这样的电量芯片性价比就非常牛了。可惜了。

网友I(2018-11-07):
楼主有没有软件参考代码

网友I(2018-12-11):
HLW8032只能测交流电电压么,我现在想用5V直流模拟220V做下测试

网友J:
这东西 处理不好绝缘 容易电着人的。  之前做过一款杭州的芯片需要220V 10A的交流源校准PS:可以增加电流和电压互感器,来解决电人的问题。

网友G:
想了解您们产品的更多信息,方便提供吗

网友G(2019-01-11):
很棒,很详细

网友K(2020-08-29):
引用 网友I:
HLW8032只能测交流电电压么,我现在想用5V直流模拟220V做下测试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看可不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