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继电器参数测试 ULN2003 PCF8591

楼主:
用51单片机控制,按键控制测量5V继电器的吸合电压,释放电压,吸合时间和释放时间。包括最小系统模块,74HC595驱动数码管显示模块,PCF8591AD/DA转换模块,5V供电模块,和ULN2003驱动继电器模块。现在遇到了问题。吸合电压显示为2V,但我用万用表测的是3.6V左右。我的电路图有问题,我估计现在测的不是继电器的电压,而是驱动继电器的ULN2003的电压。请各位高手指正电路图里的问题。怎样改电路才能测到继电器的吸合、释放电压?时间宝贵,万分感谢!

楼主(2017-05-02):
图不清楚

网友A:
图的确不清楚啊,你的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通过2003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电压应该不会变

楼主:
以上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的确不清楚啊,你的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通过2003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电压应该不会变 ...

你说不会变是什么意思啊?2003不是会反向吗?

网友A:
你测一下2003的低电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2003的低电平的电压

请问,你说的低电平是指哪一个引脚?

网友A:
2003就是个反相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2003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

网友B:
既然测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那继电器的驱动电压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可调,并且测量的是线圈两端的电压,并且你测的是电源的分压,毫不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测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那继电器的驱动电压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可调,并且测量的是线圈两端的电压,并 ...

请问怎么改呢?AD/DA转换输出模拟量DA应连到哪里呢?要得到连续可调的电压,我能不能利用现有的AD/DA转换模块来调节电压呢?再把电压输入uln2003输入端,输出接到继电器线圈的一段,如图所示。线圈另一端改成直接接地。为用数码管显示吸合、释放电压,我应该把继电器常开触点那根线还是公共端那根线接到AD/DA转换的一路模拟量输入呢?

网友B(点评):
这基础不行吧,还不开动大脑,你都不能先搜下这几个参数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就是个反相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2003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

是啊,我就想知道能不能利用AD/DA模块DA输出作为可调电压来替代可变电源呢?

网友B(点评):
要么接上试试,看行不,要么看datasheet判断行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改呢?AD/DA转换输出模拟量DA应连到哪里呢?要得到连续可调的电压,我能不能利用现有的AD/DA转换 ...

我知道吸合、释放电压的意思,是指线圈两端的电压。我想问问,触点那三个脚应该连到那里?

网友B(点评):
这基础还是弄别的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大路都不通,不痛苦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吸合、释放电压的意思,是指线圈两端的电压。我想问问,触点那三个脚应该连到那里? ...

我问你,你不回答就得了,别在这里占着茅坑不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