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门-电平交错问题

楼主(2017-05-02):
数字电路中,逻辑电平竞争-冒险应该是比较常见,通常的解决办法都有什么呢,

网友A:
没有什么“逻辑电平交错”这一术语,只有电平兼容、电平转换之类,先说清楚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逻辑电平交错”这一术语,只有电平兼容、电平转换之类,先说清楚你的问题。 ...

不好意思,比如说一个与门的两个输入信号,一个输入端信号在下降沿的时候,另一个输入端信号正好处在上升沿,这时候与门会输出一个不需要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逻辑电平交错”这一术语,只有电平兼容、电平转换之类,先说清楚你的问题。 ...

像图片这样

网友B:
产生这种现像的原因,是U4A一个输入端经过U1的延迟,另一个没有延迟。

网友A:
别再“发明”术语了,这种现象很正常,沿不同步而已。不过要做到严格的沿同步也不容易,想消除这种窄脉冲,对于与门,应在设计上保证0到1的反转在1到0之后,这就要看你的前级信号源了。如果前级信号源不是你设计的,没法更改,那只能加门电路来延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比如说一个与门的两个输入信号,一个输入端信号在下降沿的时候,另一个输入端信号正好处在上升 ...

异步会发生这种问题,必须要有同步器件进行克服,故意设定一个D型REG进行缓冲下。把这种过渡态压制在局部电路中,不对其他电路作出影响,因为同步脉冲下,只在脉冲边沿时,对输出有改变。边沿到来时,那个时刻的电路状态(已经稳定了),决定了输出,除非同步脉冲来时,输出也在变化,那个机率是很少的。但不过不是输出毛刺了,而是输出不准确。

网友C:
高速数字电路都是用同步电路,异步电路不定状态太多了,多是电路亚稳态造成的。

网友C:
这种问题,只出现高速电路,高速信号中。低速信号一般不严重。除非边沿不正常。

网友D:
在输出最后加D触发器锁存.

网友E:
组合逻辑中的竞争与冒险现象。简单的放大直接加RC滤波器,后加思密特触发器整形。复杂一点的就讲555频率翻倍,2分频作为后级电路工作的时钟,原始振荡频率作为同步时钟频率对电路进行同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