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138译码器应用

楼主(2017-05-02):
138译码器输出为什么要串联一个33欧的电阻?

网友A:
保护,提高抗ESD能力;
滤波等;

你也可以不加啊,好的习惯最好还是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提高抗ESD能力;
滤波等;

33欧电阻的滤波作用有限吧?几乎可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提高抗ESD能力;
滤波等;

版主您好,具体电路是SN74HC138的一个输出引脚串33欧电阻驱动SN74HC574的时钟引脚,在靠近138引脚串33欧电阻,在靠近574引脚串75欧电阻,我就想知道这俩电阻的具体用处和为什么选这么大的电阻?不加或者阻值有变化可以不?麻烦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