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ST-Link 仿真 赋0语句不执行

楼主(2017-05-02):
如图,仿真调试时发现这个情况  有的  赋0语句不执行

楼主:
unsigned long att_id1;
att_id1 = 0;

仿真调试时这两句直接跳过

网友A:
优化级别改低点看看

网友B:
因为这个=0后没有用到,后面又重新赋给SPI_READ了,等于这个赋0在上下文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编译器直接优化掉了
也就是不管你赋什么值都会被跳过

网友C:
可能它被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给去掉了。

网友D:
该变量加"volatile"关键字

网友E:
楼上都是正解,实在想看,6楼是正解

网友F:
估计被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级别改低点看看

是优化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0后没有用到,后面又重新赋给SPI_READ了,等于这个赋0在上下文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编译器直接 ...

是的 后来多做了几次实验 也发现这个情况了 用到了就会赋值,没用到就会优化  谢谢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它被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给去掉了。

是的 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变量加"volatile"关键字

防止 优化对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都是正解,实在想看,6楼是正解

嗯  懂了  谢谢

网友G:
这个怎么不能执行?

网友G:
赋值位0,单步指令就能够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赋值位0,单步指令就能够完成。

被优化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