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电路工作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7-05-02):
场景:热电偶放大电路,黑色端连接到GND,红色段连接到同相输入端,运放是LMP7716,
问题:运放并不能满足虚短,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1mv,反向输入端电压为2mv,当然,最终输出结果也不满足电阻设置的比例。

杰涛们,help,THX。

网友A:
反相端输入电阻不要接地,接热偶右边(然后此处加1mA电流源做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端输入电阻不要接地,接热偶右边(然后此处加1mA电流源做激励!)

谢谢回帖,之前那样的电路有那一类的问题?另外你说的是这样修改么?

网友B:
“问题:运放并不能满足虚短,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1mv,反向输入端电压为2mv,当然,最终输出结果也不满足电阻设置的比例。”

采用正负双电源。

注意你自己给出的那个数据表中的“V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运放并不能满足虚短,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1mv,反向输入端电压为2mv,当然,最终输出结果也不满足电 ...

谢谢回帖,用双电源供电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说的Vo有什么问题么?我之前电路工作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麻烦你说简单一点,谢谢

网友C:
正统的方案我也说不好。给个另类方法,双电源双运放暗箱操作,对运放参数可以无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用双电源供电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说的Vo有什么问题么?我之前电路工作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能不 ...

你首帖图采用的是单电源供电,即以信号地作为运放的负电源端。

那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中关于输出电压(Vo)已经明确给出了其相对于正负电源的输出范围。因为输出最低相对于负电源(这里就是信号地,即0V)有个压差,所以“虚短”就不成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统的方案我也说不好。给个另类方法,双电源双运放暗箱操作,对运放参数可以无知。 ...

这里不是说“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统的方案我也说不好。给个另类方法,双电源双运放暗箱操作,对运放参数可以无知。 ...

谢谢回帖,我是否可以把你的思路理解为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之前那样的电路有那一类的问题?另外你说的是这样修改么?

再把此图中电流源直接短路,然后加一电流源,方向向下流入热偶!

单电源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帖图采用的是单电源供电,即以信号地作为运放的负电源端。

那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中关于输出电压(Vo) ...

你好,那张图说的是相对于 V+/2 ,是我理解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把此图中电流源直接短路,然后加一电流源,方向向下流入热偶!

单电源没有问题!

你好,有点儿迷糊,是这样么,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那张图说的是相对于 V+/2 ,是我理解出错吗?

是指测试时负载接V+/2,即以V+/2作为“负载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再把此图中电流源直接短路,然后加一电流源,方向向下流入热偶!

单电源没有问题!

这种经典做法可以很聪明地消除线阻,热误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有点儿迷糊,是这样么,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啊

两个1mA电流源反并联,真有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有点儿迷糊,是这样么,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啊

用双运放,另个运放庸做后级有源滤波!

楼主:
各位好,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这样的图,而且已经打板了(应该是能工作的),我是看不出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提供思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好,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这样的图,而且已经打板了(应该是能工作的),我是看不出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 ...

LM358失调电压远比你的热电偶电动势要大,查查LM358的datasheet看看,可达数mV。
彻头彻尾外行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好,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这样的图,而且已经打板了(应该是能工作的),我是看不出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 ...

请注意此图中R3的作用。

网友B:
to LZ:

分析或设计一个电路,必须从最为基本的原理入手(其中包含了器件的特性)。譬如,你认为的“虚短”不成立,乃至比例放大也不成立了,这些可以通过器件的基本特性(通常可以从器件手册中获得)并结合基本的电路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然后,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测试时负载接V+/2,即以V+/2作为“负载地”。

意思是表格里 Vo是相对于V+/2 去  加  或者  减去  min  或者 max 的值,这样说来也在合理范围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1mA电流源反并联,真有你的。

说实话,我也很震惊我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失调电压远比你的热电偶电动势要大,查查LM358的datasheet看看,可达数mV。
彻头彻尾外行设计。 ...

谢谢回帖,之前我只是觉得LM358应该不够精密,你这么专业地一说,原来是 失调电压 这个概念,懂了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表格里 Vo是相对于V+/2 去  加  或者  减去  min  或者 max 的值,这样说来也在合理范围内吧 ...

数据手册的那个“Vo”项中上面那个是相对于V+,而下面那个相对于0V。“V+/2”是负载另一端的电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也很震惊我会这么干

既然已经反并联了,不妨考虑一下:两个输出电流相等的电流源反并联,相当于(或者说等效于)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之前我只是觉得LM358应该不够精密,你这么专业地一说,原来是 失调电压 这个概念,懂了懂了。
...

工作温度范围内最大9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运放,另个运放庸做后级有源滤波!

这个图够我啃好几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分析或设计一个电路,必须从最为基本的原理入手(其中包含了器件的特性)。譬如,你认为的“虚短 ...

谢谢呢,我也是在按照你说的这个去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温度范围内最大9mV。

,震惊,非常感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反并联了,不妨考虑一下:两个输出电流相等的电流源反并联,相当于(或者说等效于)什么? ...

等效于一个节点吧

网友E:
如热电偶等信号的低内阻电压源形式的传感器,零漂移运放(折波放大器OP)是首选,不会搞出这么大的事,如果如老板角度来看,试用期不合格。炒掉。太常规的传感器,应用心得及相关文档多如牛毛。抄一个直接用。

网友F:
楼主位的图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位的图应该是可以用的。

肯定不行。详见4楼和7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行。详见4楼和7楼。

大师虽然书看得多,但工程方面的问题是不懂的。
楼主位的图,测高温是没有问题的,简单又可靠。

网友E:
最低温度值及温度分辨率的问题吧。MV级的输入失调电压,针对好多热电偶在室温下都不能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师虽然书看得多,但工程方面的问题是不懂的。
楼主位的图,测高温是没有问题的,简单又可靠。 ...

楼主原图,并没有说明是哪种热电偶。若是贵金属热电偶如单铂铑双铂铑等,基本上就是不能用。
不能用的原因,正是该运放输出范围或者叫幅度。

网友G:
楼上一群高人把新手糊得一愣一愣的…
在众多高人指点下弄出电流源反并,这就是你们天天SIBI的能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图,并没有说明是哪种热电偶。若是贵金属热电偶如单铂铑双铂铑等,基本上就是不能用。
不能用的原 ...

其实楼主没有说他这电路要用在哪里。
一般温控用的话,低温差阶段基本上是无关的,VOL VOH离电源轨有多远是不要紧的。
为了获得尽可能好的精度,会让电路在最高温度时输出接近最大电压。
他的电源是3.3V,那么最高温度可以给3V左右,而低温段通常也不需要用到0V,
那么用楼主位的图,需要的温度段都工作良好,可以用。
当然,如果楼主是要做一个测温度的仪器,那个图就不行了,因为温差0也在需求范围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没有说他这电路要用在哪里。
一般温控用的话,低温差阶段基本上是无关的,VOL VOH离电源轨有多远 ...

有道理。
不过,我估计楼主也不知道他这个电路要用在哪里,很可能是老师留的作业,不大像是实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Analog Device 的应用笔记供LZ参考。

已经收藏,谢谢呢

楼主:
那等效于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热电偶等信号的低内阻电压源形式的传感器,零漂移运放(折波放大器OP)是首选,不会搞出这么大的事,如果 ...

你说的都对,但对于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位的图应该是可以用的。

不能用,能用就没有这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虽然书看得多,但工程方面的问题是不懂的。
楼主位的图,测高温是没有问题的,简单又可靠。 ...

要测的是3-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一群高人把新手糊得一愣一愣的…
在众多高人指点下弄出电流源反并,这就是你们天天SIBI的能力? ...

三分有理,七分愤青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测温范围,3-60℃,热电偶用是K型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
不过,我估计楼主也不知道他这个电路要用在哪里,很可能是老师留的作业,不大像是实际应用。 ...

电路运用于运用于一个温控场合,Mosfet控制半导体制冷片,热电偶测温。范围3-60℃。
虽然长得帅,但并不年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运用于运用于一个温控场合,Mosfet控制半导体制冷片,热电偶测温。范围3-60℃。
虽然长得帅,但并不 ...

还真是实际应用!
测量范围3~60℃,别用热电偶了(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冷端温度测量对你来说就够用了)。铜电阻即可,甚至可以考虑热敏电阻或者二极管。要省事,用18B20或者LM35,18B20直接数字输出,LM35模拟量输出。
用LM35的话,一片双电压比较器即可设定控制温度上下限。
你不妨征求一下戈卫东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对,但对于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HWM兄已经全部说明了,仔细看看去吧。

网友D:
热电偶全名是“温差热电偶”,测量的是温度差,不是绝对温度。
用热电偶测量温度,必须同时测量热电偶的冷端温度。这一点务必好好搞清楚。
对你来说,测量冷端温度的电路就足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没有说他这电路要用在哪里。
一般温控用的话,低温差阶段基本上是无关的,VOL VOH离电源轨有多远 ...

楼主在50楼说了,真的是实际应用!
不过楼主还差一项误差没有说明。
我认为楼主是方向性的错误。请你看看我54楼回复,想听听你的意见。

楼主:
谢谢回帖,但这样相当于是加了一个偏置电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低温度值及温度分辨率的问题吧。MV级的输入失调电压,针对好多热电偶在室温下都不能测。 ...

嗯嗯,确实低温下热电偶的热动势只有0.1mv,而运放的失调电压都有0.15mv~0.48m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电偶全名是“温差热电偶”,测量的是温度差,不是绝对温度。
用热电偶测量温度,必须同时测量热电偶的 ...

之前对热电偶的理解出错了。
你说的涉及到一个冷端补偿的概念。

楼主:
现在能得到的结论是,热电偶仅仅用这样一个电路是不能完成测温的,热电势反映的是热端与冷端(0℃)的电势差,所以冷端补偿的方法可以如下,1、将冷端置于0摄氏度的环境,电动势直接反映温度。2、用其它办法得到出冷端的温度,这样通过计算得到热电势与温度的对应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对热电偶的理解出错了。
你说的涉及到一个冷端补偿的概念。

我说的是热电偶概念。热电偶测量的是温度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能得到的结论是,热电偶仅仅用这样一个电路是不能完成测温的,热电势反映的是热端与冷端(0℃)的电势 ...

你只要“用其它办法”就够了。
所以我说你是方向性的错误。

楼主:
本着死磕到底的态度,研究运放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大家别跑,还有最后两分钟就下课……这次是拿掉了热电偶,直接用滑变 和电阻串联给反向输入端供电,这是我测到两组数据,输出端分别是(Vout 2.023V,V+44.5mv、v- 43.3mv)、和(Vout 0.544V、V+13.6mv、V-12.4mv)

V+ 和 V- 的电压差 1.2mV,这满不满足虚短(实话实说,小弟第一次用mV档位测试)?惊艳丰富的大婶们,接着分析一波如何?

楼主:
关于热电偶冷端补偿 大家可以看这篇**,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4026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着死磕到底的态度,研究运放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大家别跑,还有最后两分钟就下课……这次是拿掉了热电偶, ...

早就跟你说过了:运放两输入端有电压(不虚短)问题,看HWM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热电偶冷端补偿 大家可以看这篇**,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402 ...

看那篇**,对你的应用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那篇**,对你的应用没有什么用处。

有用,看了这个篇**,我就放弃了直接用同相放大器去处理热电偶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就跟你说过了:运放两输入端有电压(不虚短)问题,看HWM回复。

你说的是这句么  “你首帖图采用的是单电源供电,即以信号地作为运放的负电源端。

那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中关于输出电压(Vo)已经明确给出了其相对于正负电源的输出范围。因为输出最低相对于负电源(这里就是信号地,即0V)有个压差,所以“虚短”就不成立了。”

这个电气属性的测试条件就是单电源供电的呀,而且表格说的是相对于  V+/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用,看了这个篇**,我就放弃了直接用同相放大器去处理热电偶的方式 ...

你应该放弃的是用热电偶测温。
应该用什么方法测你要求的温度,也早就给你提供了四种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句么  “你首帖图采用的是单电源供电,即以信号地作为运放的负电源端。

那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中 ...

看来你根本没有看懂HWM说的是什么,也没有看懂数据手册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放弃的是用热电偶测温。
应该用什么方法测你要求的温度,也早就给你提供了四种方法。 ...

准备去换PT100搭电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根本没有看懂HWM说的是什么,也没有看懂数据手册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神秘兮兮的,弄得一头雾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去换PT100搭电桥了,

最高60摄氏度,又不是要求多么精密,用Pt100,你不觉得花钱花得冤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神秘兮兮的,弄得一头雾水,

看不懂,那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那就算了吧。

什么脚看不懂就算了,我要是懂了就不问了,不懂才发帖来问,照你这么说,像我一样的人都不用来发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高60摄氏度,又不是要求多么精密,用Pt100,你不觉得花钱花得冤枉?

要有现成的螺纹和防水的探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有现成的螺纹和防水的探头的,

多教你个词汇吧。

“要有现成的螺纹和防水的探头的”
那叫“铠装”。
“现成的螺纹和防水”,一听就是力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50楼说了,真的是实际应用!
不过楼主还差一项误差没有说明。
我认为楼主是方向性的错误。请你看看 ...

对。
3-60度,热电偶虽然也可以用,但成本比较高。
这个温度,热敏电阻,集成温度传感器都很方便,而且更经济。
精度要求高还可以用铜电阻,也比热电偶省事。

网友F:
当然,你如果不差钱,而且手上PT100正好有,用它当然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教你个词汇吧。

“要有现成的螺纹和防水的探头的”

我觉得你告诉我 我没看懂的地方更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你如果不差钱,而且手上PT100正好有,用它当然也没有问题。

应用需要防水,就要用铠装(学的)。
能不能简单地指导一下,我的原图到底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I: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用需要防水,就要用铠装(学的)。
能不能简单地指导一下,我的原图到底有什么问题,谢谢 ...

你的电路在输入电压很小的时候不能正常工作。
虽然现在有很多rail-to-rail运放,但没有一个能够保证输出达到0或VCC。

网友F:
对你的应用,4楼说的是对的。
不过,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1mv,反向输入端电压为2mv
这种情况,在负载很轻时仍然是不该出现的。
怀疑你的电路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地线布局等。

网友F:
或者热电偶的信号带有交流噪音,你用直流的电压表测量电压,无法看到噪音的存在。

网友F:
温差产生的信号是0.1mV,但交流噪音可能有若干mVP-P的幅度。
交流噪音被放大后只有正半周,它把温差信号完全破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拿好酱油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在输入电压很小的时候不能正常工作。
虽然现在有很多rail-to-rail运放,但没有一个能够保证输出达 ...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你再看下64楼,拿掉热电偶用变阻器提供电压,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差产生的信号是0.1mV,但交流噪音可能有若干mVP-P的幅度。
交流噪音被放大后只有正半周,它把温差信号完 ...

从这个角度看,这又验证你之前说的,是温度太低,产生的热电势太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者热电偶的信号带有交流噪音,你用直流的电压表测量电压,无法看到噪音的存在。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你的应用,4楼说的是对的。
不过,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1mv,反向输入端电压为2mv
这种情况,在负载很轻时 ...

电路是临时借板搭的,之前工作正常,所以应该是不该有 其他问题的,不过我倒希望其它地方真有问题……

网友J:
正向输入端没有直流偏置,不能正常工作

大师是不会这样直接说出来的,显得没有深度。。。要在秋名山上转几圈,唬你一脸,顺带说一些很神奇的似是而非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向输入端没有直流偏置,不能正常工作

你是逗我玩儿的么?看64楼

楼主:
经过分析,严重怀疑芯片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逗我玩儿的么?看64楼

   楼主是否有考虑用差分电路,附件是根据64楼提供的输入电压仿真输出是一样的,单电源无输出失调运放,输出端对应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如果需要,+端电阻串电位器静态调0。
   输出失调是绕不过的,必须加调0电路,不然输出都要扣除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位好,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这样的图,而且已经打板了(应该是能工作的),我是看不出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 ...

R3把电平往上抬12V,运放直接输出12V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R3把电平往上抬12V,运放直接输出12V电平吧。

不会吧,从分压的角度考虑,1M的电阻会分去绝大部分电压,R3起不到上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有考虑用差分电路,附件是根据64楼提供的输入电压仿真输出是一样的,单电源无输出失调运放, ...

电路有些问题,64楼说的那些电压直接就是运放引脚上的电压,我用TI的仿真软件(官方匹配对应运放的库)去仿真电路,是没问题的,
你的是什么仿真软件,看着很舒服

是E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