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吸盘天线上的吸盘插下来会影响接收性能吗

楼主(2017-05-02):
请教个问题,车载VHF天线,就是有个吸盘吸在车顶的那种,如果不要吸盘,直接接馈线,是否会影响射频接收 性能。我的意思是那个吸盘是否和天线一起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A:
不会有影响,吸盘跟天线的电气结构无关。但是要注意,拆了吸盘天线如何安装,如果安装方法影响了天线的电气参数,那自然会影响到性能。

网友B:
吸盘吸到车上,
汽车的车身当做天线的一部分,
类似于雷达的大锅盖。

我瞎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吸盘吸到车上,
汽车的车身当做天线的一部分,
类似于雷达的大锅盖。

确实是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