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7-05-02):
最近在研究直流电机去驱动的全桥电路,知道了导通的基本原理,但是具体的还是有点模糊,比如说下面这个全桥电路中和MOS管并联的电容和电阻有什么作用,不是太懂,求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A:
消除因mos管开\关下产生的峰值,阻容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除因mos管开\关下产生的峰值,阻容吸收

已经弄懂了 非常感谢,还想问一下,这个电机还有个过流保护电路,但是具体的运算我不太懂,能否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弄懂了 非常感谢,还想问一下,这个电机还有个过流保护电路,但是具体的运算我不太懂,能否请教一下 ...

vcc在5伏单电源供电时。左边运放18倍同相放大,30安时R97,R91分压0.14伏,经放大为2.55伏左右给cpu的 a/d转换。右边运放迟滞比较器(过流保护),正常为高电平,输入高于2.5伏输出低电平,低于2.4伏恢复高电平。

网友C:
阻容吸收,抑制反向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在5伏单电源供电时。左边运放18倍同相放大,30安时R97,R91分压0.14伏,经放大为2.55伏左右给cpu的 a/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大致我已经懂了,不过还有几个疑惑的地方想请教一下
1. R23 R24的作用是为了限流吗?
2.关于后面的比较器,我知道基准电压是2.5V,但是那个2.4V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D:
不错啊,懂得挺多,很好

网友E(2017-07-12):
R23,R24是限流电阻,电压2.4V我也没算出来,不明白

网友F:
如果保护电流是30A,那么上面的所谓的RC吸收又有何用?反向电压尖峰都可以有300V以上了。

网友G(2017-10-19):
引用 网友F:
如果保护电流是30A,那么上面的所谓的RC吸收又有何用?反向电压尖峰都可以有300V以上了。 ...

RC吸收的是电机 电感产生的反向尖峰电压,跟电流没有关系。30A保护电流是在设定在最大状态下的。
2.4V=Rsense*30*18。

网友F:
引用 网友G:
RC吸收的是电机 电感产生的反向尖峰电压,跟电流没有关系。30A保护电流是在设定在最大状态下的。
2.4V=Rs ...

“RC吸收的是电机 电感产生的反向尖峰电压,跟电流没有关系”?
厉害!

如果那四只MOS管没有内部的体二极管而只是依靠那些10欧姆和0.01uF的所谓的“RC吸收”,它们分分钟死给你看!
在有内部体二极管存在的条件下,那些“RC吸收”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充其量也就是在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几十ns)内可能有用,
但是在30A下,MOS管也得承受300V的,这跟没有是一样一样的。

所谓的“RC吸收”电路,也许仅仅承受了1~2V的电压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C吸收的是电机 电感产生的反向尖峰电压,跟电流没有关系”?
厉害!

很抱歉,不太能理解你的说法。我有两个问题,一:MOS内部的二极管如果是正向导通,那么压降只有0.7V左右,怎么吸收300V的电压?因为二极管是和RC 电路构成回路的。二:二极管如果是反向承受300V电压,MOS管会不会被击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抱歉,不太能理解你的说法。我有两个问题,一:MOS内部的二极管如果是正向导通,那么压降只有0.7V左右 ...

哪来的300V电压?
你不去制造就不会有!

电感元件的电流回路断开后,它为了保持原来的电流才会在两端呈现高压;
如果你在给电感“断供”的同时,
将电感短路(续流),那么那个所谓的高压就是0;
如果不短路,而采用二极管进行续流,那么那个所谓的高压就是这个续流二极管在续流电流下的VF。

当然,实际使用二极管时,可能需要考虑其“反相恢复时间”。

网友H(2018-04-11):
很抱歉,不太能理解你的说法。我有两个问题,一:MOS内部的二极管如果是正向导通,那么压降只有0.7V左右,怎么吸收300V的电压?因为二极管是和RC 电路构成回路的。二:二极管如果是反向承受300V电压,MOS管会不会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