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并联ac220v转dc12适配器有问题吗

楼主(2017-05-02):
太阳能板24v左右。有防倒灌二极管。乔安开关电源。两个并联后接太阳能控制器。控制器电池端接电池和负载。这样接适配器会不会被打坏。另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用稳压管替代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A:
你是说输出侧并联么?只要做好放倒灌就可以。

楼主:
@chunyang  是输出侧并联。一般的开关电源输出侧 内部会带二极管吗。 没有的话就得 外接一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  是输出侧并联。一般的开关电源输出侧 内部会带二极管吗。 没有的话就得 外接一个了。 ...

内部不会有。用二极管放倒灌的话,要注意结压降对电源/电池输出的影响。

楼主:
好的 谢谢。12.6V的适配器 减0.7V。电池充不满电,这个不要紧的。@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