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系统的外包项目

楼主(2017-05-02):
一个系统,比如安防项目中在一个房间安装了若干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湿度传感器采集湿度,都输出输出485信号传给采集装置,采集装置计算出温度湿度值,然后用网口输出到一台工控机,工控机安装了后台web软件,在显示器上显示某个房间的温度、湿度或者视频等信息

1、web页面上的数据是怎么从采集装置中取出来的,通过什么协议?   难道是TCP/IP协议然后在反序列化

2、web页面的数据怎么存储到一台服务器中去,比如说云服务器吧?

网友A:
感觉涉及的东西挺多的,前端、服务器端、嵌入式设备端

网友B:
BS一贴多发,另一贴已经回答了:中间件。
中间件负责通信与写库,WEB服务器查库。

网友:
各个小传感器的数据传到嵌入式主机(其实使用一个嵌入式LINUX即可以完成),LINUX上开一个apache,apache通过CGI接口去解析查询状态,这样后台只需要使用浏览器即可查看状态。

网友C:
你这可以做产品了,哈哈,现在有蛮多公司都是用这种方式

网友D:
直接用modbus-tcp做吧。。省事很多,别用485转来转去了。

网友E:
哈,楼主要补的东西,不少。
嵌入式硬件,嵌入式软件,web前端,web后端,数据库,Android/ios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楼主要补的东西,不少。
嵌入式硬件,嵌入式软件,web前端,web后端,数据库,Android/ios客户端。
{:s ...

除了android/ios客户端外,其它都做过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嵌入式硬件的数据和web后端或者数据库怎么联系起来?

你要是知道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除了android/ios客户端外,其它都做过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嵌入式硬件的数据和web后端或者数据库怎么联系起 ...

实现方法,太多了。
485,到一个32位mcu网关,网关跑linux+curl,传http数据,到服务器脚本,脚本存数据进数据库。
另一个脚本,读数据库,html展示数据。

@icecut
I哥哥,来看看,没错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现方法,太多了。
485,到一个网关,网关跑linux,linux用cURL库,用post方式,发送http数据,到服务器 ...

LZ 说什么都做过.除了安卓 ios,我觉得他都是做了些假项目啊.
都网口输出给工控机了.工控机,直接保存到数据库里,web 直接把这些数据库的值展现出来.
如果上云就用云数据库啊.

网友F:
另外 modbus-tcp, mqtt-tcp,都是些偷懒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说什么都做过.除了安卓 ios,我觉得他都是做了些假项目啊.
都网口输出给工控机了.工控机,直接保存到数 ...

高手啊,我真的做过,就是简单的项目练习,类似于培训班的那种项目,哈哈

你说工控机保存数据不对吧,应该是服务器比较好吧

从网口接收数据输出给数据库用什么软件?说真的这一块我没做过没搞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手啊,我真的做过,就是简单的项目练习,类似于培训班的那种项目,哈哈

你说工控机保存数据不对吧,应 ...

没有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只是需要不需要多花钱买服务器.就保存个破温度还用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只是需要不需要多花钱买服务器.就保存个破温度还用工控机.... ...

那我补充下,参数很多的,温度压力湿度,而且传感器的点很多的,可能成千上万个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Z 说什么都做过.除了安卓 ios,我觉得他都是做了些假项目啊.
都网口输出给工控机了.工控机,直接保存到数 ...

云数据库,感觉有点贵,比云主机,都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补充下,参数很多的,温度压力湿度,而且传感器的点很多的,可能成千上万个传感器 ...

成千上万个传感器...呵呵.你还是直接用 mqtt-tcp. 百度阿里都有直接对接 sd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云数据库,感觉有点贵,比云主机,都贵。

当然了.一个云数据库至少2台主机.所以贵也正常.还有维护/备份/都是成本.
mysql 这种便宜一些.

网友G:
上海路过,有需要可联系qq343420251

网友H:
看你用什么作后台了,如果是tomcat的,直接可以通过socket通信跟后台对接。前端用ajxa之类的访问后台接口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用什么作后台了,如果是tomcat的,直接可以通过socket通信跟后台对接。前端用ajxa之类的访问后台接口也 ...

这个我很清楚,关键是后台数据库的数据怎么从装置中获得

网友I:
直接无线发送,无线接收器通过485连接工控机,利用国内比如组态王等等工控软件二次开发,利用其WEB功能直接上传到INTERNET

网友J:
1、web访问数据过程       web->http服务器->后台程序->-数据库
2、数据采集器到数据库    现场传感器->采集器->Tcp服务器程序->数据库
3、web页面保存数据到云服务器,例如可以在云端建立rest服务器,或云自带的baas,基本也是个web端的ajax请求。
web可以使用ajax轮寻方式读取后台的数据,如果数据量大可以使用长轮询方式例如comet,很多开源的ajax框架可用。
后台程序可以使用.net的wcf,java的jservlet,php开发等,有现成的可用。
tcp服务器   c++、c#开发可以使用开源的 hpsocket,java可以用mina
数据库:小点数可以使用mysql的内存表保存实时数据,大点数可以用redis,你这种类似机房监控5000点基本够用了。
这种成熟的东西买买现成的,做下来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1、web访问数据过程       web->http服务器->后台程序->-数据库
2、数据采集器到数据库    现场传感器->采 ...

好的,我再深入调查下,你最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