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外包项目

楼主(2017-05-02):
价格:50000 元

一个系统,比如安防项目中在一个房间安装了若干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湿度传感器采集湿度,都输出输出485信号传给采集装置,采集装置计算出温度湿度值,然后用网口输出到一台工控机,工控机安装了后台web软件,在显示器上显示某个房间的温度、湿度或者视频等信息

1、web页面上的数据是怎么从采集装置中取出来的,通过什么协议?   难道是TCP/IP协议然后在反序列化

2、web页面的数据怎么存储到一台服务器中去,比如说云服务器吧?

网友A:
不是采集装置输出数据到工控机
而是工控机从采集装置读取数据
也就是说工控机上需要开发一个小软件从采集装置读取数据
并填写到Web所链接的数据库中
同时可以将所得数据提交到相应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采集装置输出数据到工控机
而是工控机从采集装置读取数据
也就是说工控机上需要开发一个小软件从采集装 ...

工控机开发的软件和采集装置怎么通信?数据如何上传到web页面

在bs架构中只有数据库的数据才能传送到前端页面,通过json

网友B:
1.针对第一个问题看你的网络架构是什么,可以采用C/S的网络架构,当然也可以采用B/S,通过你的描述应该采用C/S比较合适。然后按照指定的协议传输数据即可。
2.至于数据存储在另一台服务器,说实话没有过上位机的开发经验的我,只提供感官认识,也是C/S模式,或者其他的协议模式,按照指定协议向指定的服务器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C:
1.你这个系统不需要采集器来实现485采集转网络;
2.PC端布署一个采集中间件,用处:采集485各节点数据;将实时数据写入数据库,供历史查询。用数据库,搭建个最常用的LAMP(linux+apache+mysql+php),可以数万个甚至数十万个WEB客户端同时查询,缺点,稍微有秒级的延时;
这种标准的BS架构,没什么好说的,应用非常普遍。
3.比较实时的应用,也只适用于极少部份的场合,还是布署一个采集中间件,WEB服务器直接在中间件取数据。优点是数据实时性非常的强,缺点是不适合多客户端同时操作。这种架构通常用于嵌入式BS架构或者小型的内部网络,资源开销少。
一般来说,都是用C++来实现中间件,WEB服务器就看你习惯哪个了。话说,现在前端与后端分离很严重,前端的人设计页面H5,CSS,JS,PHP之类的。后端的人写逻辑,写数据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系统不需要采集器来实现485采集转网络;
2.PC端布署一个采集中间件,用处:采集485各节点数据;将 ...

回答的很专业啊,但是这个采集中间软件怎么做啊,接收数据好理解,怎么发到数据库中呢?

你有兴趣接这个项目吗?

网友D:
你好,我们做物联网,可以直接做你的项目 529346124

网友E:
目前在用AM3358做一个类似这样的项目, AM3358通过以太网访问internet, 与服务器交换数据.
通过RS485和DCAN接多个采集中断,采集数据.

事实上还有更便宜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一个单片机+CH395Q, 单片机通过CH395Q访问服务器. 单片机通过RS485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在用AM3358做一个类似这样的项目, AM3358通过以太网访问internet, 与服务器交换数据.
通过RS485和DCAN ...

AM3358通过以太网访问internet, 与服务器交换数据

是与服务器交换数据还是工控机? 以太网怎么和数据库连接,接口是什么?就像java连接数据库是JDBC

网友E:
引用 楼主:
AM3358通过以太网访问internet, 与服务器交换数据

是与服务器交换数据还是工控机? 以太网怎么和数据库 ...

AM3358通过以太网是接服务器,还是工控机,这个需要看你们自己的应用怎么设计了.
至于数据怎样保存到数据库,这个需要看你们自己的服务器希望怎么设计, 我们给客户用C+MySql实现过ubuntu下的服务器, 也用Tomcat+JSP+MySql实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控机开发的软件和采集装置怎么通信?数据如何上传到web页面

在bs架构中只有数据库的数据才能传送到前 ...

BS架构中,比如说用ASP,就可以通过HTTP实现数据从数据库到前端,同时也可以前端输入数据提交到数据库
VC写的软件,通过485方式采集下位设备数据,并通过HTTP将数据提交给Web的数据库。

这个很难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采集装置输出数据到工控机
而是工控机从采集装置读取数据
也就是说工控机上需要开发一个小软件从采集装 ...

楼主:
哥们图片看不清楚,能否重新传下,谢谢啊

网友F:
你好,可以联系我q2307917826

网友G:
只是来套技术问题的,

网友A:
你点开图片稍微放大基本能看清楚
红色的就是你要开发的程序
共两套程序
一套VC++开发的用在你的工控机上实现数据采集并可将数据提交到互联网络或者局域网
另外一套用ASP或者JAVA或者PHP等开发的WEB程序用在服务器端可以与互联网交换数据

如果你用一台机器完成
那么本机同时安装配置两套软件就可以

本来还有第三套软件用来完成数据回放,比如IE火狐等浏览器,因为是系统自带,就不算在内
但开发不算,功能上要算,就是在你的脑袋里要有存在的清晰概念
这样你的逻辑才能清晰。

网友H(2017-06-30):
你的项目完成了吗? 我公司提供软件和硬件。但是无法施工,施工部分你能做吗?

网友H:
采集装置和web服务器之间是有通讯协议的,用socket完成。

网友H:
我们最近刚做的项目,移动机房的温度及温湿度、电压、电流的采集,数据上传到云服务器,用java做的web,几千个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