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例说FPGA97:基于HDMI的AV采集显示之hdmi_controller.v模块代码...

楼主(2017-05-02):
例说FPGA连载97:基于HDMIAV采集显示之hdmi_controller.v模块代码解析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nf6Qc
该模块产生多分辨率的HDMI显示驱动逻辑,将AV视频采集到的图像送到HDMI终端显示器。该模块的内部功能框图如图19.5所示。X、Y坐标计数器产生基本的HDMI时序,如hdmi_hsy、hdmi_vsy、hdmi_de等基本同步信号;同时,也产生DDR2读缓存FIFO的读端口控制信号,如FIFO读请求lcd_rflreq和lcd_rfrreq、FIFO清除信号lcd_rfclr。FIFO读出的数据总线lcd_rfldb和lcd_rfrdb最终将送到HDMI显示器上。
图19.5 HDMI驱动模块功能框图
         关于“一拖四”的实现,思路是这样的:在ddr_avl_bridge.v模块中定义两个用于缓存DDR2读出数据的FIFO,这两个FIFO从DDR2送来的输入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分别由不同的请求信号lcd_rflreq和lcd_rfrreq触发读取操作。即在同一行要显示两个相同的视频图像,那么每一行视频数据就要被读取两次,逻辑中产生读请求信号lcd_rflreq和lcd_rfrreq就是左半屏和右半屏分开实现,其逻辑代码如下。
    //读取DDR2中640*480的AV图像请求信号(左侧视频)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lcd_rflreq <= 1'b0;
    else if((ycnt >=(VGA_VST+VGA_VBP)) && (ycnt < (VGA_VST+VGA_VBP+960)) &&(xcnt >= (VGA_HST+VGA_HBP-2)) && (xcnt <(VGA_HST+VGA_HBP-2+640))) lcd_rflreq <= 1'b1;
    else lcd_rflreq <= 1'b0;
    //读取DDR2中640*480的AV图像请求信号(右侧视频)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lcd_rfrreq <= 1'b0;
    else if((ycnt >=(VGA_VST+VGA_VBP)) && (ycnt < (VGA_VST+VGA_VBP+960)) &&(xcnt >= (VGA_HST+VGA_HBP-2+640)) && (xcnt <(VGA_HST+VGA_HBP-2+1280))) lcd_rfrreq <= 1'b1;
    else lcd_rfrreq <= 1'b0;
         此外,我们将显示的上半屏幕和下半屏幕分别进行完整的图像读取,很容易就实现上下屏幕图像的“复制”。

网友A(2017-07-10):
大大
感謝你的恩德
小弟收下了
學習中
感謝
   ...給你一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