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电路效率问题

楼主(2017-05-02):
做一个升压Boost电路,24V转36V,效率要求95%以上,使用基本电路,IRF540 mos管,SR5100二极管,电感400uH线圈电感,效率一直只有80%多,希望提高效率,还请大牛指导,/合掌/合掌/合掌  ,另外尝试将二极管换做IRF540做同步整流,效率更低了,不解。。

楼主:
2110提供PWM波

楼主:
同步整流 上端MOS管使用2104反相端,下端MOS管同相端,效率比用SR5110都低,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有反向电流,损耗增加了。

网友B:
T1换成MOS即可

网友C:
还是用dcdc芯片做吧,用基本电路做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电感量要和频率匹配到最佳点才是最大效率的时候,还有mos的开关损耗。用基本电路做到85%效率已经正常了。参考凌特,美信的升压芯片手册去选电容,电感,上面写的都很详细

网友D:
功率小还是用DCDC芯片,这玩意电感和PCB布线都很有关系,电感没设计好,问题很多。

网友E:
看附件图片,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附件图片,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F:
电感量加大点,
做同步的时候注意死区时间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