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单片机引脚不够用,选择下述提出的哪种方案更好

楼主(2017-05-02):
使用ATmega16单片机,共32个IO口,具体实现以下功能以及所需引脚个数:
1、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并实现DAC调零(两路放大器数字输入以及控制7个,SPI需要3个引脚,电源开关1个,至少11个)
2、三路采样(3个AD输入)
3、报警及指示灯(至少5个IO口输出)
4、采样信号处理后需要4~20mA标准电流输出,(模拟开关2个、片选2个、检错1个,至少5个)
5、带隔离的485通讯(3个引脚)
6、LCD液晶显示(至少需要5个引脚)
7、使用DAC产生精密基准源(至少4个引脚)
8、PWM输出控制功率(1个)
除了上述功能外,还需要增加额外的电源监控等模块,仍需增加引脚使用,提出下面几种解决方案:
a、使用两个单片机,一个实现信号采集(AD采样并处理计算、模拟量输出)、一个实现智能接口(显示输出、数字输出、报警输出等)
b、换一个引脚较多的单片机
c、使用锁存器等扩展IO口
那么提出问题,上面三种方案那种更好,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方案c具体如何实现,包括原理图和C语言编程

网友A:
三种方案都可以,如果是做产品的话要考察最终bom成本,哪个小选哪个。
如果是diy,哪个方便选哪个。

网友B:
如果不考虑焊接方便,用64脚的M3合适

网友C:
Freescale可选择芯片很多,一般人咱们不告诉他

网友D:
换成atmega169,你这个方案应该不在乎成本

网友E:
得看楼主成本了,个人建议用大点点的MCU做可能会好点,如果还是想用ATMEL的,可以考虑用M0+的ATSAMD20G系列48PIN。或者还是用回AVR,ATMEGA1284p/ATMEGA64A.这几个型号我都有样品,可以提供几个给你试试,  Q503276777

楼主:
基本上都是推荐换个引脚稍多的芯片,
第三个方案控制起来很麻烦,感觉可以完全不考虑了(是这样吗?)
第一个是在我要做的东西的成品说明书上看到的,他采取的是这个,所以我这里提出来了,其实我不太明白他这样分配的用意是什么,而且他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已经在用了,说明确实是有意义的,知道的可以解释下,明明换成引脚多的控制等方面会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种方案都可以,如果是做产品的话要考察最终bom成本,哪个小选哪个。
如果是diy,哪个方便选哪个。 ...

知道的话帮忙回答一下最下面那个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都是推荐换个引脚稍多的芯片,
第三个方案控制起来很麻烦,感觉可以完全不考虑了(是这样吗?)
第一 ...

只能问对方公司的。
可能是成本原因,可能是使用的mcu内部资源限制,也可能领导拍脑门决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问对方公司的。
可能是成本原因,可能是使用的mcu内部资源限制,也可能领导拍脑门决定的。具体问题要 ...

谢谢

网友F(2017-06-08):
还是另选单片机, 坑人的ATMEL货源严重不足, 价格飞涨, 劝大家以后都不要选用ATMEL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