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里去弄这种小盒子?

楼主(2017-05-03):
在开发一个可穿戴设备,蓝牙模块的包装成了问题。这个模块的尺寸大约是1厘米宽、2厘米长 2毫米厚。需要一个合适的盒子(最好是塑料,决不能是金属)保护它。这个盒子自己又缝在衣服里面。
所以盒子不能太大,但是又要有一定强度,不然人一动就可能压坏了。
另外,从美观角度考虑,最好不是透明的。
在淘宝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合适的。
也曾考虑过用有机玻璃做一个,可一个是成本高,一个是强度肯定不好。
肯定大家指点,多谢!!!!

楼主:
哪位回一下?谁第一个回,分都给他!

网友A:
这么小的,还是开模吧,前期可以3D打印出来

网友B:
这么小的盒子很难找到,建议用亚克力板自己来粘接,强度高,成本低,容易制作!

网友C:
样品2D打印 或者CNC
后期批量开模
考虑可以开塑胶模就几千块钱

网友D:
3D打印可以做为实验性质,不过PLA2mm厚度很容易破裂,可以找找硬质的感光树脂,批量就要开模。

网友E:
2mm厚度是你的模块是吧,盒子目前3D打印是最靠谱的,产品推出后肯定要开模的,不复杂的话我可以帮你打印一个

网友F:
       俺长期专职从事双革四新与合理化建议工作,鉴于你的尺寸要求,建议你走捷径,去找一个你心仪的的U盘外壳吧!现成货多得很,上量都不成问题,拿来就能直接使用,省钱又省力,何乐而不为?

网友F:
这东东,无论是量大还是量少,自行设计开模制作不划算,还是凑个现成更合理!

网友G:
只能3D打印

网友:
要防水吗

网友H:
用没有覆铜的PCB板,做成三明治的结构,上下整板,中间的用2mm厚的镂空,四个角打孔,铁丝穿一起就行了....

网友I(2017-06-19):
几个实验品的话,PVC线槽美工刀切割,热熔胶(枪)粘上,或AB胶永久固定

网友J:
盒子我也要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