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硬币大的小盒子

楼主(2017-05-03):
在开发一个可穿戴设备,蓝牙模块的包装成了问题。这个模块的尺寸大约是1厘米宽、2厘米长 2毫米厚。需要一个合适的盒子(最好是塑料,决不能是金属)保护它。这个盒子自己又缝在衣服里面。
所以盒子不能太大,但是又要有一定强度,不然人一动就可能压坏了。
另外,从美观角度考虑,最好不是透明的。
在淘宝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合适的。
也曾考虑过用有机玻璃做一个,可一个是成本高,一个是强度肯定不好。
肯定大家指点,多谢!!!!

网友A:
量大可以开模定做的。

网友B:
找扣子厂家啊!

网友B:
做到扣子里

网友B:
确定是2毫米厚吗。

网友C:
淘宝用电子灌封胶.滴蜡,哈哈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53.DtpYJr&id=536523471650&ns=1&abbucket=18#detail

网友E:
密封也得好吧。会不会洗坏。。

网友F:
那种做收藏硬币的小壳子,到处都是,就开能不能做那么小

网友G:
3d打印啊。

网友H:
让你三弟打印。。

网友I:
地铁的币。。。。体积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J:
现成的有硬币盒、微型U盘壳、存储卡盒、小药盒等等,找不到合适的还可以3D打印。生产的话,待设计定型后,开模。

网友K:
找现成的尺寸刚好的不好找,可以找相似的拆出来用

网友L:
淘宝搜索:防丢器外壳,大把大把

网友M:
在淘宝上找光敏树脂3D打印服务,价格不贵。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现成的有硬币盒、微型U盘壳、存储卡盒、小药盒等等,找不到合适的还可以3D打印。生产的话,待设计定型后, ...

我想的就是硬币盒,纪念币收藏盒。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我想的就是硬币盒,纪念币收藏盒。

顶多一毛一个,网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