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什么?有见过的吗?

楼主(2017-05-03):
长得像三极管,上面的丝印写的是h9SS 229G  百度查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A:
远处的那个大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处的那个大电阻吗

不啊,像三极管的那个,电路板上的丝印是Q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啊,像三极管的那个,电路板上的丝印是Q1

三极管 ?

网友C:
分析一下电路,如果是三极管,找出BCE,然后用个普通的三极管代替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场效应三极管的话就找西门子。

网友E:
应该是三极管,看跟前也有一个一样的器件,最好是找出用途,这样定位比较清晰点。

网友F:
大家看看丝印 Q1 啊,一般我们画板Q*基本都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三极管,看跟前也有一个一样的器件,最好是找出用途,这样定位比较清晰点。 ...

恩,应该是三极管,连在了电源上,连在电源的用途一般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看看丝印 Q1 啊,一般我们画板Q*基本都是三极管

恩,看Q1能知道是三极管,但是型号不清楚

楼主:
@tyw    老T叔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tyw    老T叔来看看

少累,没本事,哈哈,按楼上说的,画出相关电路,也许有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少累,没本事,哈哈,按楼上说的,画出相关电路,也许有望

恩,好吧,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应该是三极管,连在了电源上,连在电源的用途一般有哪些?

做开关用,一键开关机之类的电路。

网友D:
就是三极管,西门子的场效应三极管型号是SS229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就是三极管,西门子的场效应三极管型号是SS22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KOLx7W&id=45705775795&ns=1&abbucket=18#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KOLx7W&id=45705775795&ns=1&abbucket=18#detail
...

嗯嗯,谢谢老T叔,我也是找到这个元件了,虽然元件的丝印上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分析电路没有障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老T叔,我也是找到这个元件了,虽然元件的丝印上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分析电路没有障碍了 ...

是宋大侠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三极管,西门子的场效应三极管型号是SS229

谢谢

网友H:
标Q1,应该想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