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CSMC 5V CMOS工艺做做5V输出Boost

楼主(2017-05-03):
我在CSMC 5V CMOS工艺上做了款输出5V 2.5A的BOOST芯片,MOS管内置。
各项参数都达到了设计要求,就是在5V 重载2.5A输出时,突然断开负载,芯片有可能出现烧片。
负载轻点或者输出调低点就没有问题。
怀疑是由于突然重载断开后,输出电压跳高,过压烧毁,但不敢确定。

请教在5V平台上实现过5V 2A以上的Boost电路,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大电流输出的用外置MOS的boost电路,

网友B:
我觉得还有可能, 过热保护了. 这种情况下, 通常器件不会损害, 冷下来又能正常工作
你要考虑散热条件和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输出的用外置MOS的boost电路,

电流2.5A,也不算太大,全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级的MOS管应有限流保护,切断负載之瞬间,占空比未必能迅速下降到最低,而升压用途的电感储存的能量会 ...

有限流保护,也有最大占空比限制,但是重载突然断开瞬间,几个周期之后,保护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有可能, 过热保护了. 这种情况下, 通常器件不会损害, 冷下来又能正常工作
你要考虑散热条件和能力 ...

芯片直接烧坏了,是Low site NMOS管烧坏的。

网友D:
整个回路的响应时间太长

网友E(2020-06-05):
lz你好,我也在做一个boost,想问一下5v工艺5V输出的boost nmos功率管管栅漏电压在死区的时候会到6-7v,工艺文档里不建议工作在这么大的压差下,lz做电路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吗,怎么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