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低电平为什么接上拉电阻,高电平为什么接下拉电阻

楼主(2017-05-03):
OE是低电平有效,CK是高电平有效,但是为什么接的电阻反了?引脚从cpu出来接电阻就到芯片上了,没有其他电路,那是为什么呢??cpu是HD64F7145F50

楼主:
这里只贴出OE,CK没有贴,就是类似的情况

网友A:
上电时,可能CPU的端口电平不确定,或者是高阻态。
上拉电阻,上电时,确保OE=高电平,禁止输出,等CPU开始工作了,再根据情况输出。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可能CPU的端口电平不确定,或者是高阻态。
上拉电阻,上电时,确保OE=高电平,禁止输出,等CPU开始 ...

根据情况是什么意思,没有接其他电路或者元件,应该也不是用程序控制吧?

网友B:
cpu 一般拉高能力差,所以加上拉电阻。

网友A:
根据情况,有很多路输出,也许有些需要输出,有些不需要输出。
就是避免开机瞬间的不确定输出。
上电开机时,所有输出口都没有输出,开机后,根据需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情况,有很多路输出,也许有些需要输出,有些不需要输出。
就是避免开机瞬间的不确定输出。
上电开机时 ...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如何就变成低电平的,这个脚除了接上拉电阻就没接其他东西,但是这个OE控制的芯片A1-A8接的回路好像一开电就通,就有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如何就变成低电平的,这个脚除了接上拉电阻就没接其他东西,但是这个OE控制的芯片 ...

单片机书输出低电平,这个引脚就是低电位。可以理解为3.3V通过10K电阻 到GND,拉低时那个引脚就是接在GND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如何就变成低电平的,这个脚除了接上拉电阻就没接其他东西,但是这个OE控制的芯片 ...

和你交流,你的有些话不好理解。
你直接说一下,A1-A8,Y1-Y8,上电后是什么电平,OE又是什么电平。
不要说一开电就通,就有电压了,有电压是高电平吗?
你可以示波器测量一下,上电瞬间,各点的波形对比。
上电瞬间,是否有误输出,时间短的要示波器测试才可以。

网友D:
你这个搞得有点复杂,没想过让它简单一点吗?

网友E:
上电默认状态, 保证上电不胡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默认状态, 保证上电不胡跑啊

但是OE不是低电平芯片才工作吗?等于导通,但是OE接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方法使它变成低电平啊,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OE不是低电平芯片才工作吗?等于导通,但是OE接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方法使它变成低电平啊,是怎么工作 ...

109不是吗,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9不是吗,可以控制的

这要怎么控制,不是通过外部电路来改变信号的电平高低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要怎么控制,不是通过外部电路来改变信号的电平高低吗?

从你给的图上就是这么反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给的图上就是这么反映出来的

你是说cpu内部电路控制还是什么啊?不一般是外部电路吗?比如下拉电阻使他变低电平,从而芯片工作这样吗?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虾的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cpu内部电路控制还是什么啊?不一般是外部电路吗?比如下拉电阻使他变低电平,从而芯片工作这样吗 ...

哪位老师给你灌输的这些理论啊!一般都是CPU控制啊,除非有些特殊情况,直接拉低或者拉高。

网友G:
先禁止芯片,防止上电暂态或非受控下的误操作,正常操作时,自有控制器的IO将片选等芯片使能控制端配置为有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位老师给你灌输的这些理论啊!一般都是CPU控制啊,除非有些特殊情况,直接拉低或者拉高。 ...

哦哦,我还想请问下上面那个输入是通过芯片连到cpu,这个是直接连到cpu,电路都一样,为什么就不用芯片控制呢,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禁止芯片,防止上电暂态或非受控下的误操作,正常操作时,自有控制器的IO将片选等芯片使能控制端配置为有 ...

自由控制器的io,应该去看datasheet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由控制器的io,应该去看datasheet吗

看完整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完整的电路。

和OE有关的电路都贴出来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和OE有关的电路都贴出来了啊

显然没有。看涉及OE的所有网络,必然有直接或间接连接到控制器上的。

网友H:
确保可靠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我还想请问下上面那个输入是通过芯片连到cpu,这个是直接连到cpu,电路都一样,为什么就不用芯片控 ...

要么就发完整电路图,要么就先看完每个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I:
OE~低电平有效,芯片内部一般会做弱上拉,我们为了保证OE~无输出时的电平状态为高电平,会外加一个上拉。OE~低电平是由CPU控制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OE~低电平有效,芯片内部一般会做弱上拉,我们为了保证OE~无输出时的电平状态为高电平,会外加一个上拉。OE ...

OE~低电平是由CPU控制输出的。具体是怎么控制呢,你认为是cpu内部电路吗,看datashee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