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霍金一句话,害死一堆人!

楼主(2017-05-03):
霍金说他书中每多一个公式,便会吓跑一半读者!

于是许多人写书或发帖,认为公式越少越好,许多人甚至走极端,干脆一个没有!按照霍金那句话,这样代表理解的最高境界!

楼主:
霍金是在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

大牛要把前沿晦涩难懂的知识,介绍给非专业的普通大众看,当然是公式越少越好,最好是讲故事那种!

也就是,水平相差几个数量级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只能采用这种模式!

楼主:
如果给具备相关知识背景的工程师介绍一些知识,也采用霍金模式,就有点让人搞不懂了!

网友A:
TI运放指南里对负反馈的讲解,一个公式没有,但是其深度超越了所有模拟电子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运放指南里对负反馈的讲解,一个公式没有,但是其深度超越了所有模拟电子教材! ...

你是不是记错了?
OP Amps for everyone,书中的公式到处都是!第六章反馈与稳定性理论也是如此!

网友A:
不是,是在开篇那一段,讲故事的阶段。

网友B:
公式的问题。

谢谢大家!

仅仅就是一个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方法。

如果公式的结果与实际的观测结果相吻合。

那么人们就认为公式为正确的。

更有欧姆定律一样的定律 。

是人们使劲了浑身解术而发明的定律。

与观测的结果符合。

于是乎就成为教科书中的一个定律的内容了。

运用诸如此类的的公式和定义以及定律。

结合微分方程。

就得到符合客观观测结果的事物的运动规律。

那么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就像一个学龄前的儿童玩的玩具而已。

人们使用诸如欧姆定律之类的东西。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是一样。

都是“会玩的人”的玩具而已。

而不会玩的人则把玩具当作了宝贝从而从来就不会玩。

真正会玩的人。

从来不写书。

也没有什么可写的。

牛顿不可能写书。

爱因斯坦也从来不写书。

什么人写书?〉

吃饱了撑的。

其实也就是外行的人才会写书。

你当然也可以因为有感而发从而写书。

这也算正常。

然而真正会玩的人则是从来不可能写书的。

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

因为水平有限。

想借写书的机会来提高自己。

则是某些人坦白承认的事实。

总之。

只有水平有限的人才会写书。

有的人虽然水平有限。

但是其书中内容都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很好。

是一个做学问的人的态度和方法。

但也有国产教科书则是纯数胡说八道了。

有的人因为干了几十年的模拟电路依然找不到北。

于是乎就写了800多页的书。

Well。

其可以作为一个好学生的榜样供人参考。

但决不是这个行业的真正的“玩家”。

因为玩家真正的是不可能写书的。

凡写书的必定都不是真正的玩家。

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至于公式的问题也是一样。

凡是言必称公式和方程的。

都无一例外都是外行。

因为任何实际问题那怕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都不可能用公式解决。

公式就像。

小学生数学中的“整数 ”。

而事实上。

在初中人们就已经接触了无理数。

例如根号2之类的。

公式算什么。

公式就像一个整数。

而任何实际问题都是无一例外的无理数。

小学的整数无法理解现实中的无理数。

SPICE之所以是伟大的。

是因为人们建立的晶体管的模型。

从而用计算机进行计算就是理所当然的。

这合情合理。

SPICE比任何模拟电路教科书都正确。

虽然如此。

也可以认为SPICE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实际的电路与SPICE结果基本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SPICE也没有意义。

因为你再会用SPICE也依然不会设计电路。

如果公式能解决问题。

那么中国的设计院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都用公式计算即可。

教科书中的公式。

并非没有意义。

而是应该由能理解这些公式的人进行讲解。

你真懂。

那么你就真能让别人明白 。

如果你真的不懂。

写再多公式就真的无法令人理解。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全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