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三极管控制电磁阀可靠性

楼主(2017-05-03):
以前一直用这个电路控制电磁阀,我接手后也没注意。最近实验的时候发现TIP122管子导通后温度上升很厉害。电磁阀24v,内置电阻18欧姆。实测Vce只有0.9v,Ic是1.1A,为什么烫的这么厉害?板子已经出来了,各位大神看有救么?

把R28换成10k看看

网友A:
122加散热呀;

网友B:
你确定你电路没错?

网友C:
电磁阀这么大电流,用mos管呀。小电流用三极管还可以

网友:
用个2A的MOS,不能用三极管,

网友D:
首先这个三接管必须要加良好的散热,其次三接管内阻大,短时间工作可以,长时间工作建议还是换场管(内阻毫欧级别)。

网友E:
可以更换为mos管,内阻小,消耗的功率也小

网友F:
资料不错哦,牛X人看好你

网友G(2017-06-12):
三极管要承受1w的耗散(发热)!!! 换MOS或别的吧除非能保证良好的散热

网友H:
0.9v 有没有完全饱和?

网友I(2018-12-29):
电磁阀本身就是一个很耗电的器件!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功率,阀门的打开或者关闭是很难的。
不知道你的线圈骨架是不是塑磁材质的?如果不是,建议更换为塑磁材质。这样有利于增加磁通,从而在不增加线圈功率的情况下增加电磁力。

网友J(2019-10-26):
很久前弄过817,好象3.4K电阻的时候不是导通最理想的时候,坡很缓,饱和没饱和,得测量下,如果817没饱和,那么可能导致122在放大状态,122放大倍数好象也不大,有尾缀吗?

网友K:
加散热,增加Ib

网友L(2021-01-09):
很棒棒哦,加油,努力学习中

网友M(2021-05-29):
爱了爱了

网友N:
先来个理论估算,外部串联的发光管,算压降2V, 光耦压降1.5V,   假设Y1 = 0V,VCC=5V, 则,光耦驱动电流 = 5-2-1.5 / 3.4K = 0.44MA, 假设电流传输比 = 50%,则光耦的集电极电流0.22mA,  假设TIP122的hef = 2000, 则TIP122集电极电流 2000*0.22 = 0.44A,能否驱动你的2A的电磁阀?  假如你的VCC=3.3V,则电流更小。
压降0.9V,明显就是前端驱动电流不足导致三极管没有完全饱和导通。
1. 可以通过减小 R19,加大光耦的驱动电流。
2. 可以把三极管换成MOS管驱动,但是要在G,S之间加入一个12-15V的 稳压二极管钳位保护MOS管,以及并联一个10K-100K的电阻,降低GS输入阻抗,防止干扰误动作。

网友O:
看到你驱动三极管的Vce压降达到0.9V,直观感觉该驱动三极管还没有完全饱和,应该减小R28电阻,直到驱动三极管大概在0.3V差不多,同时需要加强驱动三极管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