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芯片输出电压不够,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03):
想请教一下各位,按照这个电路图,实际测的电压只有4.2V,怎么能够让电压升上去(除了提高输入电压外)?

网友A:
使用Boost,将电压升上去

网友B:
1117这种需要较大的压差才能保证输出,除了提高输入电压外就只能换low drop 的LDO!
但也是要看负载电流的,基本要预留1mA对1mV的压差

网友C:
1117 需要压差的
1前端你输入多少?
2后端负载电流多少?
3F1用的啥型号,负载电流大 上面也有一部分压差的

网友D:
你输入多少,别输入4.2  你都用错芯片了

网友E:
在1脚串个稳压管

网友F:
使用升压方案,你的输入电压多少,输出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 需要压差的
1前端你输入多少?
2后端负载电流多少?

好像是肖特基二极管的问题,我在二脚串的是1N4007,输入是7.5,输出只有4.2,然后我换SS14,电压输出有4.6了,不懂为什么,这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唯一不同之处在于,SS14的电压参数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输入多少,别输入4.2  你都用错芯片了

好像是肖特基二极管的问题,我在二脚串的是1N4007,输入是7.5,输出只有4.2,然后我换SS14,电压输出有4.6了,不懂为什么,这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唯一不同之处在于,SS14的电压参数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1脚串个稳压管

串个什么型号的稳压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个什么型号的稳压管

你想要的电压-现在输出的电压=你加的稳压管

网友F:
用一个升压电路,你的输入电压多少,输出要升到多少电压,功率做到多大

网友G:
  LED驱动IC、照明IC、电源IC、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原厂货源,假一赔百   QQ:2355827366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