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双串口使用时UART1发送正常RX数据容易出现Framing error

楼主(2017-05-03):
请高手指点,现在使用mini58的双串口,uart0工作正常不存在问题,uart1发送正常但是接收容易出现数据移位产生Framing error。uart1的配置为 数据位8bits, 停止位1bit, 无校验位.烦请指点

楼主:
附件串口中断代码

网友A:
代码看起来还好,主要要看串口信号总线上面是否有noise干扰,造成uart封包错误,信号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起来还好,主要要看串口信号总线上面是否有noise干扰,造成uart封包错误,信号误判。 ...

我现在是用USB转串口助手直接连的开发板。应该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B:
波特率是多少,是不是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是多少,是不是太快了。

9600问题比较明显,115200性能最好

网友C:
一般都是波特率小了好,波特率大了不好,你这个刚好相反,不是很明白怎么个情况。

网友C:
看了一下,两个串口的时钟电路部分是一样的,应该在时钟初始化上不会出错,唯一不同的是串口1为比串口0功能配置更简

网友D:
看看优先级,同时中断只能执行一个,后一个中断可能就存在延迟或丢失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优先级,同时中断只能执行一个,后一个中断可能就存在延迟或丢失现象了 ...

和优先级没有关系,当我只打开uart1中断时还是会有这种状况

网友E:
搞定问题i了吗?没有这个开发板啊,不好实验。

楼主:
找到原因了,UART1的CLK必须要和HCLK保持一致,否者,UART1的接收就会出现移位的现象。但是UART0就不需要,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是IC的bu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定问题i了吗?没有这个开发板啊,不好实验。

已经找到原因了,但是有点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波特率小了好,波特率大了不好,你这个刚好相反,不是很明白怎么个情况。 ...

这个是代吗处理的小问题已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代吗处理的小问题已解决。

怎么玩的,代码可以共享一下吗,还没有玩过两个串口同时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玩的,代码可以共享一下吗,还没有玩过两个串口同时搞的

两个串口和一个串口没什么区别,问题出在硬件上两个串口有区别,这才导致出现问题。答案上面已贴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串口和一个串口没什么区别,问题出在硬件上两个串口有区别,这才导致出现问题。答案上面已贴出来了。 ...

噢,这样啊,还以为软件有区别。。多谢分享经验。

楼主(2017-06-05):
本帖正解在这里之前都是扯犊子

Mini58 Series Errata Sheet

Mini58 Series Errata Sheet

网友F:
我去,人家官方都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容易引起。。厉害了。

网友F:
看来模式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G(2018-03-05):
引用 楼主:
本帖正解在这里之前都是扯犊子

nb,就这个调了快1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