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分析

楼主(2017-05-03):
这是我的肖特基二极管的等效电路,请问各位老师吗,其中的l,c,以及二极管的具体作用。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其寄生和分布参数,其中分布参数集总化表示了。注意其中还考虑了对地分布参数,这涉及到具体的器件安装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其寄生和分布参数,其中分布参数集总化表示了。注意其中还考虑了对地分布参数,这涉及到具体的器件安 ...

请问老师,我又上传了其s参数,您能否具体帮我回答一下呢,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我又上传了其s参数,您能否具体帮我回答一下呢,谢谢您了

这个不是“s参数”,是SPICE仿真模型参数。

具体找相关资料看,这不是简单说几句就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B:
还没研究这么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