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设计一个输入直流24V,输出1万v,功率3到5W的一个高压低电流激励源

楼主(2017-05-03):
想设计几种方案做比较。
目前采用的方案是方波信号经功率管放大后经变压器(电视机高压包)放大输出,类似一个FLYback变换器。
请问还有其他成熟的方案可行吗?如果不用变压器升高电压可行吗?(BOOST电路,开关电源??)

网友A:
用BOOST做,你先要找一个耐压10000V以上的开关管。

网友B:
电蚊拍电路也许能给你些灵感

网友B:
要升到那么高的电压,器件首先你找得到不?变压器的绝缘也要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蚊拍电路也许能给你些灵感

首先就考虑过FLYBACK这种拓扑的电路结构,目前想做到几种电路做比较

网友C:
tv高压包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tv高压包供电试试?

现在已经在应用电视机高压包做出了一个,想用其他方法做一个比较

网友D:
可以认真地告诉你, 所有楼上几位说到的实际应用, 方案跟你的是一样的.
有的还简化了输出电压检测 (没有稳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认真地告诉你, 所有楼上几位说到的实际应用, 方案跟你的是一样的.
有的还简化了输出电压检测 (没有稳压 ...

大神出现了
求指导
用灯管镇流器电路可以吗

网友D:
没有变压器的方案,  基本上没有可能, 这个高压的开关电路, 估计即使有也用不起
如果还需要一定的稳压特性, 那这个稳压也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E:
楼主对现有的方案不满意? 说说哪里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现有的方案不满意? 说说哪里不满意。

这个方案很满意
想尝试别的方法做一个电路进行比较

网友F:
用反激做个几百伏输出,然后在倍压,这样的话零件规格好找点

网友E:
先反激输出100V左右,再倍压到200-300V 触发气体放电管,再变压器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