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5-03):
求大神推荐一款可以5V供电轨到轨的双运算放大器,和一款导通电阻在10欧姆以下的模拟开关,非常感谢

网友A:
条件太宽泛了

网友B:
max4638,  导通电阻在10欧姆以下的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4638,  导通电阻在10欧姆以下的模拟开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4638,  导通电阻在10欧姆以下的模拟开关

这款的功耗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的功耗大吗

不大,最大200MA

网友C:
这个太多了。安森美NLAS4684FCT1、NLASB3157-D,德州仪器sn74lvc1g66、TS12A12511,ADI的ADG5401 and so on。

网友D:
运放可以根据需求(不能只看供电电压和输出模式,必须考虑包括增益带宽、压摆率、输入失调系数等参数)去这方面的专业厂家官网选型,比如TI、ADI、圣邦微等。类似的,模拟开关也如此选型,甚至任何器件都该如此选型。求现成,怕是往往满足不了你的真实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可以根据需求(不能只看供电电压和输出模式,必须考虑包括增益带宽、压摆率、输入失调系数等参数)去这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多了。安森美NLAS4684FCT1、NLASB3157-D,德州仪器sn74lvc1g66、TS12A12511,ADI的ADG5401 and so on ...

谢谢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