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P里的捕获时间间隔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7-05-03):
DSP28335里eCAP用来做过零检测,比如说我设置CAP1和CAP2捕获一个50hz的两个连续的上升沿,那么这个捕获的时间间隔应该为20ms,这其中的计算过程是怎样的?
求解,谢谢答复

网友A:
怎么不使用定时器计算时间间隔?

网友B:
通过脉冲捕获模块捕获脉冲量的上升沿与下降沿,进而计算脉冲的宽度和占空比

网友C:
这个跟你配置的时钟有关系。

网友D:
控制器给每个捕获单元模块都分配一个捕获引脚,在捕获引脚上输入待测 脉冲波形,捕获模块会捕获到指定捕获的逻辑状态

网友A:
利用中断产生计数信号和停止信号。

网友B:
150MHZ系统时钟下,32位时基的分辨率为6.67ns

网友C:
控制器专门设置了脉冲捕获模块 ( eCAP )来处理脉冲量,通过脉冲捕获模块捕获脉冲量的上升沿与下降沿,进 而可以计算脉冲的宽度和占空比

网友D:
两个下降沿间的时间差就是脉冲周期,同理也可以捕获 脉冲的上升沿,计算上升沿与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差就可以获得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MHZ系统时钟下,32位时基的分辨率为6.67ns

比如说我捕获了两个连续的上升沿,这是一个周期,那么这两个捕获的计数时间的值的差乘以32位时基的分辨率,就等于频率了是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可能我表述的不够清楚,所以你们的回答大都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E:
你的配置函数在哪来

网友F:
使用中断计数了吗

网友G:
作捕获使用

网友H:
可以根据四个CAPx寄存器里面的值,进行捕获的方波信号周期和占空比的计算。

网友E:
都根据时钟信号计算的。

网友F:
一般都是通过捕获实现的。

网友G:
通过脉冲捕获模块捕获脉冲量的上升沿与下降沿,进而计算脉冲的宽度和占空比。

网友H:
CTR的变化模式取决于ECap6Regs.ECCTL1.bit.CTRRSTx的设置

网友I:
楼上各位说的是,,开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