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感器智能解决方案

楼主(2017-05-03):
牧坤无线传感器
上海牧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浦江新骏环路245号D425
电话:021-51601172
热线:150 0027 9519
邮箱:marketing@mukuntech.com

无线传感器节点:
无线传感器节点指的是传感经过信号放大,滤波AD转换后将数字数据无线传输给接收端。
目前市场主流为MCU控制的传感器单元,以2.4Ghz、zigbee信号传输,其传输距离由无线芯片,天线功放,数据丢失率,传输滞后性,同步时间精度等条件共同决定。

无线温度传感器
  基本信息:
在许多行业,温度测量是决定产品质量,安全和可靠性的物理参数之一。温度传感器以不同的生产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牧坤采用进口薄膜传感器芯片,其具有精确性,重复性和可交换性及很宽的温度范围。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温度传感器由高纯度铂金弯折线用光刻法附着在陶瓷基板上,电阻结构用玻璃钝化层保护,可抵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外壳采用航空铝材7075,防震防冲击

  产品特性:
1、快速响应时间
2、长期稳定性
3、低自加热反应
4、低功耗
5、无线zigbee
6、自组网
产品型号        M31        M32        M33        M34        M35
量程        -5℃~+55℃        -40℃~+80℃        -40℃~125℃        -40℃~+120℃        -300℃~600℃
精度        0.1°        0.2°        0.3°(4.5%)        0.5°        1
采样率        0~10hz        0~10        0~10        0~10        0~10
传输方式        2.4G        2.4G        2.4G        2.4G        2.4G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工作时间        2年        2年        2年        2年        2年
传输距离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材料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GPS温度一体机

   基本信息:
牧坤立足于生活中对温室大棚的检测,冷库、冷链物流管理。牧坤开发出可显示温度传感器,采用进口薄膜传感器芯片,其具有精确性,重复性和可交换性及很宽的温度范围。传感器具有小体积,低功耗,高可重复性等特点,航空铝材外壳保障其工作环境需要,防潮防冲击。

  产品构造:
牧坤GPS温度一体机由高纯度铂金弯折线用光刻法附着在陶瓷基板上,电阻结构用玻璃钝化层保护,可抵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外壳采用航空铝材7075,防震防冲击。采用进口高清屏幕,实时显示温度监控数字,字体清晰,护眼绿屏。

产品        T51
芯片组
接收机        SIRF Starlll(GSC3f/LP)
L1波段(1575.42MHz)、C/A码(1.023MHz码片速率)
通道数        并行20通道
跟踪灵敏度        <—156dBm
捕获时间        重捕获时间2.0秒;冷启动60秒、温启动40秒、热启动3秒
定位精度        <10米
速度精度        0.3m/s

无线加速度传感器
  基本信息:
工业中,加速度的监测是一项很重要的监测指标,根据加速度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到车辆安全,高压作业,设备姿态监测等实际场景情况。牧坤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在功率、噪声、带宽和温度规格方面处于业界领先地位,产品延伸到智能加速度传感器、高速加速度传感器节点。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封装以高灵敏度MEMS芯片,采用智能低功耗模式,ARM、FPGA控制电路,实时进行高速数据处理。支持2.4GHz传输,个别产品内置大容量存储单元,保证数据实时传输不丢失。产品防潮防冲击,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产品特性:
1、高灵敏度
2、高可重复性
3、低功耗
4、小体积
5、无线zigbee
6、结构模块化

产品型号        M60        M61        M62        M63
量程        2g        5g        4g        4g
采样率        40Hz        400hz        0~1khz        200hz
精度        1mg        15mg        2mg        10mg
通道        单轴        三轴        单轴        三轴
频率响应        100hz        160hz        60hz        80hz
AD分辨率        16bit        16bit        16bit        12bit
同步精度        0.1ms        0.1ms        0.1ms        0.1ms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3天        3天        3天        3天
外壳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安装螺纹        M3        M3        M3        M3

无线加速度传感器M69系列
尺寸如图示
圆柱型,高60mm,直径12mm

设备参数        M69
类型        采集存储一体机
量程范围        ±50g
通道数        单轴,z轴
采样率        0~1000hz
采样频率        1k 2k 10k
宽带分辨率(0.1Hz-1KHz)        20mg
精度        1%
幅值线性度        <0.2%
A/D分辨率        16bit
触发方式        阈值触发(高于,低于),上升沿,下降沿阈值触发
同步精度        0.1 mS
缓存        250k
存储        1Gbit
存储时间        40分钟
冲击极限        10000g (5)
工作温度范围        -40°C ~ 125°C
灵敏度温度漂移        50ppm
电池        锂电池ER14250
工作时间        1.5H
文件格式        Txt,excl
通讯接口        USB
外壳        航空铝材或工程塑料
尺寸        电路板12mmx90mm(如图示)外径18mmx75.00mm

导出软件        Pc端解析软件
重量        200克

备注
(1) 1 SPS =3Byte/s;
(2) 受限于电池,电路工作温度-40~85℃;
无线振动速度传感器
基本信息: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振动速度传感器封装以高灵敏度MEMS芯片,采用智能低功耗模式,ARM、FPGA控制电路,实时进行高速数据处理。支持2.4GHz传输,个别产品内置大容量存储单元,保证数据实时传输不丢失。产品防潮防冲击,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产品特性:
1、高灵敏度
2、高可重复性
3、低功耗
4、小体积
5、无线zigbee
6、结构模块化
产品型号        M65        M66        M68
加速度        4g        8g        250g
采样率        400hz        1000hz        20khz
精度        2mg        4mg        1g
分辨率        0.1mg        1mg        0.1g
通道        三轴        三轴        单轴
线性度        2%        2%        2%
存储        1M        1M        2G
测量范围        0~20mm/s        0~40mm/s
同步精度        0.1ms        0.1s        0.1s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3天        3天        1H
外壳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航空铝材7075
安装螺纹        M3        M3        M3

型号        M67-01        M67-02        M67-03        M67-04
量程        ±2g        ±4g        ±8g        ±16g
通道        x y z        x y z        x y z        x y z
频率范围        1.6khz(误差2%)        1.6khz(误差2%)        1.6khz(误差2%)        1.6khz(误差2%)
采样        1.6khz(监测设置)        1.6khz(监测设置)        1.6khz(监测设置)        1.6khz(监测设置)
测量间隔        20min        20min        20min        20min
AD        10bit        11bit        12bit        13bit
分辨率        4mg        4mg        4mg        4mg
精度        1%        1%        1%        1%
温度量程        -55~125°        -55~125°        -55~125°        -55~125°
AD        12bit        12bit        12bit        12bit
精度        0.5°        0.5°        0.5°        0.5°
测量间隔        15min        15min        15min        15min
工作温度        -40℃~80℃        -40℃~80℃        -40℃~80℃        -40℃~80℃
传输方式        Zigbee        Zigbee        Zigbee        Zigbee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功耗        待机电流:0.6μA(实时时钟 (RTC) 运行,RAM/CPU 保持)        待机电流:0.6μA(实时时钟 (RTC) 运行,RAM/CPU 保持)        待机电流:0.6μA(实时时钟 (RTC) 运行,RAM/CPU 保持)        待机电流:0.6μA(实时时钟 (RTC) 运行,RAM/CPU 保持)
频率        868Mhz        868Mhz        868Mhz        868Mhz
距离        100米可视        100米可视        100米可视        100米可视
存储        256M        256M        256M        256M
电池        38Ah        38Ah        38Ah        38Ah
抗冲击能力        10000g        10000g        10000g        10000g
防水等级        IP65        IP65        IP65        IP65

楼主:
无线激光位移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激光位移传感器,即用测距传感器。传感器规定测定值,采用高精度CMOS影像传感器,应用本公司独特的算法,使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实现前所未有的高精度(1/100mm),直线性:±0.1%F.S.温度特性:0.03%F.S./℃

  产品构造:
采用同时兼顾轻量与强度的铝铸外壳。虽然尺寸小巧,但是机身坚固,从而减少外壳变形和温度等不稳定因素对测量精度所产生的影响。产品应用范围广泛,可应用在测量铁环材料的歪曲量,测量螺线管部件的插入量,测量板厚,测量部件的厚度,检测基板的翘曲度,检测引线框架的重叠等等

 产品特性:
1、高精度
2、高可重复性
3、低功耗
4、小体积
5、防振防冲击
6、结构模块化

产品型号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量程        30±5mm        50±15mm        50±4mm        100±35mm        200±80mm        400±200mm
采集周期        1s        1s        1s        1s        1s        1s
精度        10um        30um        20um        70um        200um        300~800um
通道        1        1        1        1        1        1
分辨率        0.01mm        0.01mm        0.01mm        0.01mm        0.1mm        0.1mm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5        M5        M5        M5        M5        M5

无线激光测距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激光测距传感器是专为快速获取测量距离应用而设计的。在不使用反射板的情况下,高速测量自然物体目标可达30米。而使用合适的反射板,测量范围可以达到250米。
无线激光测距传感器可以高速触发实时测量,在250米的测量范围内可以达到厘米级的精度。它所使用的激光是波长为850nm的对人眼安全的红外激光。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激光测距传感器体积小巧,易于集成。外壳采用航空铝材7075,防护等级为IP67,具有出色的抗冲击能力,传感器能应用于恶劣的环境。

  产品应用:
四轴飞行器测到地面距离 ,扫地机器人定位 ,机械臂位置定位 ,高速运动中的车辆识别 ,移动物体的检测识别定位

型号        T21        T22        T23        T24        T25
量程        2米        5米        12米        30米        100米
测量范围        (黑色6%)
0.2~2米        0.2~5米        (白色90%):0.2...12m                白色90%):0.5...150m
                        灰色18%):0.2...7m                (灰色18%):0.5...120m
                        (黑色6%) :0.2...5m                黑色6% :0.5...70m
频率1        1000hz        1000hz        1000hz        100hz        150 Hz
分辨率        1mm        1mm        1mm        1mm        1cm
重复精度        ±10mm        ±10mm        ±10mm        ±1.5mm        ±5cm
绝对精度        ±10~50mm        ±10~50mm        ±10~50mm        ±10~50mm        ±10cm
测量时间        <1ms        <1ms        <1ms        <1ms        <1ms
激光波长        850nm        850nm        850nm        850nm        850nm
通讯方式        Zigbee        Zigbee        Zigbee        Zigbee        Zigbee
传输距离        100米        100米        100米        100米        100米

无线地磁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地磁传感器,基于地磁传感技术,采用顶级工业磁场传感器(霍尼韦尔:-23级三轴灵敏度50级可调),得益于高频处理芯片,-7.8毫秒完成全程监测盐酸。自组学习机制和自动重设基准机制,使得传感器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采用无线zigbee技术,传感器具有高穿透性、高稳定性。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地磁传感器由高纯度铂金弯折线用光刻法附着在陶瓷基板上,电阻结构用玻璃钝化层保护,可抵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外壳采用航空铝材7075,防震防冲击

  产品特性:
1、高灵敏度
2、高可重复性
3、低功耗
4、小体积
5、无线zigbee
6、结构模块化

产品型号        M71        M72        M73
量程        ±1.3guss        ±1.3guss        ±1.3guss
精度        0.01uguss        0.01uguss        0.01uguss
通道        单轴        双轴        三轴
分辨率        0.001guss        0.001guss        0.001guss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按照螺纹        M3        M3        M3

无线倾斜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对工业现场控制领域推出的无线传输型倾斜传感器。由测量发送器与接收器两部分组成,采用无线zigbee全波段工作频率。在可是空旷区域通讯距离可达120米。采用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数据抗突发干扰和随机干扰的能力。传感器自身具备强力的故障检测功能,即数字自检功能,存储器奇偶校验功能以及连接故障检测功能。凭借这些功能,能够有效保证测量结果的高精度和可靠性。无线倾斜传感器内部的阻尼效应使得传感器即使在恶劣环境下也能获得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测量结果。
牧坤无线倾斜传感器具有高抗冲击性能。使得即使在移动机械、车辆、飞机、建筑工程机械和手持设备内的加速度测量也能毫无障碍的进行。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倾斜传感器封装以高灵敏度MEMS芯片,采用智能低功耗模式,ARM、FPGA控制电路,实时进行高速数据处理。支持2.4GHz传输,个别产品内置大容量存储单元,保证数据实时传输不丢失。产品防潮防冲击,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产品型号        M21        M22        M23        M24
量程        ±15°        ±30°        ±90°        ±180°
采样率        50hz        50hz        50hz        50hz
精度        ±0.005°        ±0.01°        ±0.1°        ±1°
通道        单轴        单轴        单轴        单轴
分辨率        0.01°        0.015°        0.01°        0.1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5天        5天        5天        5天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3        M3        M3        M3

产品型号        M25        M26        M27        M28
量程        ±15°        ±30°        ±90°        ±180°
采样率        18hz        0.5hz        1hz        1hz
精度        ±0.005°        ±0.015°        ±0.3°        ±1°
通道        双轴        双轴        双轴        双轴
分辨率        0.01°        0.01°        0.01°        0.01°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2年        2年        2年        2年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4        M4        M4        M4

楼主:
*可选配进口一次锂电,工作时间可达2年,标配为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无线噪声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噪声传感器是针对工业现场或噪声源噪音监控而设计的,使用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内置高速DSP处理器,频率和时间计权网络、声校准和供电装置以及数据信号调理板、工作状态指示灯等。它拥有110dB声压级动态范围,频率范围覆盖了人耳所能听到的全部频率,相关技术指标满足国家噪声管理标准中的要求。特别适合作为一个全天侯实时监控噪声源的采集前端(监测单元)。

  产品构造:
传感器身形小巧,易于安装,体积仅为传统声级计的1/3至1/4。传感器外壳使用航空7075,防振防冲击。传感器采用最新的钛膜技术、激光焊接来保证其高稳定及可耐用性、耐腐蚀性。每个产品均在无尘车间内组装生产,是一种适合远程噪声监控和各种恶劣的工业环境的新型的噪声采集前端。

  产品特性:
1、高声带
2、高可重复性
3、低功耗
4、小体积
5、无线zigbee
6、结构模块化

   产品型号        T61        T62        T63        T64
量程        25-150db        18-136db        20-130db        18-136db
声带范围        20-20k        20-20k        20-16k        20-16k
灵敏度mvpa        16        50        50        32
场合        压力场        压力场        自由场        自由场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C ~ 125°C        -40°C ~ 125°C        -40°C ~ 125°C        -40°C ~ 125°C
连续工作时间        5天        5天        5天        5天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3        M3        M3        M3
无线角度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角度感器能够在复杂、恶劣工作条件下可靠的检测和测量物体角速率的MEMS陀螺仪和Isensor MEMS陀螺仪。产品组合在芯片上集成了广泛的MEMS传感器和信号调理技术。以度/秒为单位测量物体的转速,支持宽动态范围和带宽。应用在地质勘探中的井下测量、极高温度工业应用。恶劣的机械环境。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角度感器牧坤封装以高灵敏度MEMS芯片,采用智能低功耗模式,ARM、FPGA控制电路,实时进行高速数据处理。支持2.4GHz传输,个别产品内置大容量存储单元,保证数据实时传输不丢失。产品防潮防冲击,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产品特性:
1、抗振动防冲击
2、极高温度敏感度:25ppm/℃
3、低功耗
4、小体积

产品型号        M51        M52        M53        M54
量程        625°/s        2000°/s        5000°/s        20000°/s
采样率        1khz        2khz        2khz        2khz
精度        1°        10°        ±25°        100°
分辨率        0.1°        1°        5°        10°
通道        三轴        单轴        单轴        单轴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5天        5天        5天        5天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3        M3        M3        M3

无线风速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M11系列风速传感器是牧坤经历多年潜心研发生产的一款产品,专为测量风管风速而进行研发。传感器采用高精度、低偏移性的差压传感器,产品具有精度高、耐腐蚀、长期稳定性高等特点。外壳采用耐高温防腐蚀材料,以适于在恶劣环境下使用。牧坤无线风速传感器相比传统的风速传感器,其重复性、高低风速跟随等性能都有较大的优势。本系列风速变送器采用全量程标定,线性补偿和温度补偿均为数字化实现。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风速传感器封装以高灵敏度MEMS芯片,采用智能低功耗模式,ARM、FPGA控制电路,实时进行高速数据处理。支持2.4GHz传输,个别产品内置大容量存储单元,保证数据实时传输不丢失。产品防潮防冲击,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产品特性:
1、抗振动防冲击
2、极高精度:0.01m/s
3、低功耗
4、小体积
5、无线zigbee
6、高可重复性

产品型号        M11        M12        M13        M14
量程        0~10m/s        0~20m/s        0~50m/s        0~75m/s
精度        3%        3%        3%        3%
分辨率        0.1m/s        0.1m/s        0.1m/s        0.1m/s
传输方式        2.4G        2.4G        2.4G        2.4G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工作时间        2年        2年        2年        2年
传输距离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材料        7075        7075        7075        7075
尺寸        43.6x35.6x34        43.6x35.6x34        43.6x35.6x34        43.6x35.6x34
皮托管        115mm
或60mm        115mm
或60mm        115mm
或60mm        115mm
或60mm
材质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直径        11mm        11mm        11mm        11mm

无线压力传感器

  基本信息:
在工业生产中压力、流量是测量生产安全性、可靠性的性能之一。牧坤应用硅压阻力敏芯片,显著改善了应变式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及抗蠕变特性,使产品使用的温度范围大为扩展。由于没有活动部件,抗振动和抗冲的能力很强,可用于恶劣的环境。

  产品特性:
1、性价比高
2、选用硅压阻力敏芯片,精度高、稳定性好
3、外壳为全不锈钢结构,接口形式多样
4、抗变频、射频信号干扰设计
5、反向极性及过压保护
6、无线zigbee
-

产品型号        T31        T32        T33        T34        T35        T36        T37
测量范围        -100KPa~0KPa        0~100KPa        0~1MPa        0~60MPa        0~100MPa        0~200MPa        0~300MPa

适用介质        对不锈钢、密封胶、硅材料不腐蚀的所以气体、液体测量
过载能力        持续时间小于1分钟为安全过载
        2.5倍(≤4MPa);1.75倍(>4MPa);1.25倍(>10MPa)
冲击压力        持续时间小于0.1s为1.2倍
精确度        ±0.25%FS;±0.5%FS
长期稳定性        ≤0.15%FS/年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100KPa);±0.02FS/℃(>100KPa)
满度温度漂移        ±0.03%FS/℃(≤100KPa);±0.02FS/℃(>100KPa)
工作温度        -30℃~+80℃;防爆型:-10℃~+60℃
补偿温度        0℃~+70℃;-25℃~+85℃
贮存温度        -40℃~+120℃
供电电源        16~32VDC(本安全型经安全栅供电)
绝缘电阻        电缆线和接插件连接均为IP65
压力寿命        ≥500万次压力循环
壳体材料        不锈钢1Cr18Ni9Ti

楼主:
无线中转基站

  基本信息:无线中转基站是牧坤科技为解决现场状况复杂无线数据传输问题而设计的。采用无线zigbee2.4GHz频段作为信号,无线中转基站接收传感器无线数据,接收距离150米,并且数据处理转发,发送距离150m(可扩展1.6km),适用现场穿墙,或远距离布线传输,远距离布线传输穿墙信号会衰减。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中转基站内置大容量锂电池9000mAH,采用高处理芯片,无线传输信道16信道,实时数据传输速率可达1M,采用铝合金外壳,防潮抗冲击。

产品型号        M9201        M9202
同步进度        0.1ms        1ms
传感器存储        2M        2M
网络拓扑结构        点对点,星型,线型,树型        点对点,星型,线型,树型
通讯距离        接收200米,发送800米        接收200米,发送800米
最大传输速率        250Kbps        250Kbps
天线        外置,两根        外置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电池容量        2AH        2AH
安装螺纹        M3        M3
防潮防水等级        IP65        IP65

无线数据传输基站

  M90无线数据传输基站:
无线数据传输负责把接受到的无线数据通过计算机接口传输至计算机进行存储,分析处理。网关系列提供USB、以太网。GPRS/CDMA,既可以接入本地计算机,也可以通过INTENET/其他无线网络进行远程传输。

  产品结构:
M90系列无线基站是无线数据中转基站,M90为压力,温度传感器专用基站。
M90X系列是无线加速度传感器,无线应变传感器,等传感器数据中转处理基站,可实现大数据解析与处理,M93处理速度是M90的三倍。产品为铝合金结构,抗冲击。

无线数据中转基站        M90        M901        M93(低速)        M903(高速)
数据包格式        IEEE802.15.4        IEEE802.15.4        IEEE802.15.4        IEEE802.15.4
无线射频频率        2.4G DSSS\433MHZ,868MHZ
470~510Mhz,
16信道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64信道        2.4G DSSS。433MHZ,868MHZ
470~510Mhz
7x16信道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7x16信道
支持网络拓扑结构        点对点,星型,线型,树型
内存        1M        4M        1G        2G
存储        1M        128M        4G        16G
系统        Ucos        Ucos        Linux        Linux
处理速度        一般        快速        快速        快速
通讯距离        150米可视        150米可视        800米可视        800米可视
实时传输速率        64kbps        64kbps        134kbps        448kbps
空中最大传输速率        250kbps        250kbps        525kbps        1750kbps
同步精度        0.1ms        0.1ms        0.1ms        0.1ms,GPS时间基准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工作温度        -40℃~+80℃
外壳        铝合金
机械尺寸        166x146x45mm        266x166x52mm
接口        485接口(或USB口)        485接口(或USB口)        485接口、以太网、2G/3G

提供附件        计算机连接电缆,软件安装及资料光盘

无线终端主机

  基本信息:
M820X系列主机为无线工业平板电脑,用于快速组建局域物联网平台,可以与任意不同的牧坤传感器进行配对组成独立专用的传感器网络,如温度监测系统,风速监测系统,角度平台监测系统等。M820X分为两个系统版本UCOS系统与Linux系统,UCOS系统用于实时性较强的即时传输系统,Linux用于对算法处理较大的运算系统。系统为航空铝材,经过长期运行,稳定适用于较复杂的工业环境。

  产品结构:
M820X系统模块化设计,分为独立的数据传输模块,数据处理模块,主处理CPU,各种通讯端口,采用高速处理单元芯片,可实时进行数据处理。产品经过长期测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产品名称        无线终端
型号        M8202        M8204
屏幕        8寸        10.1寸
缓存        128M DDR3        2G DDR3
存储        16G        16G
系统        Linux        Linux
屏格式        电容        TFT
报警器        蜂鸣        语音
无线传输        Zigbee2.4ghz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Zigbee2.4ghz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无线接收距离        200米        1600米
无线发送距离        1600米        1600米
信道        3X16信道        7X16信道
组网方式        自组网        自组网
历史记录        1000000条        1000000条
接口        USB,485,CDMA,GSM以太网(选配部分接口)        USB,485,GSM,以太网(选配)
显示        数字式,列表        表格,曲线
报警        笛音、字体变红        语音,曲线
工作时间        8AH(自带锂电池)        8AH
重量        2.5KG        2KG

  无线数据采集器

  基本信息:
基于现场应用的需求,牧坤开发了无线数据采集模块,避免现场有线传输远距离干扰,布线繁复,系统可同时显示采集数据及曲线,包括采集数据的实时曲线及各种实时处理后的数据、曲线。V1系列为低频采集系统,V2为高频采集系统使用。

  产品结构:
V型号无线数据采集基站,分为独立的数据传输模块、数据处理模块、主处理CPU以及各种通讯端口。采用高速处理单元芯片,可实时进行数据处理。产品经过长期测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型号        V1001(V1.0)        V1401(V1.4)        V2001(V2.0)        V2401(V2.4)
输出        0~20mA        0~20mA        0~20mA        0~20mA
A/D        12bit        12bit        24bit        24bit
通道        单通道        4通道        单通道        4通道
可接入        温度、湿度、压力、气体等        温度、湿度、压力、气体等        振动、应变、扭矩、角度等        振动、应变、扭矩、角度等
无线        Zigbee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Zigbee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Zigbee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Zigbee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电气        5V        5V        5V        5V
内置锂电池        2AH        2AH        2AH        2AH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无线温度仪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温度仪专为多行业,多领域的温湿度测量而设计,适用于冷链物流、暖通、仓库等。采用高品质敏感元件,测量精度高,测量数值稳定。内嵌无线zigbee模块,测量到的数据通过GPRS发送到后台系统进行监控和分析。采用低功耗工作模式,保证仪器的长时间使用。

产品型号        M331        M332
屏幕        2.8寸        2.8寸
缓存        80M        80M
存储        1G(选配)        1G(选配)
屏格式        TFT彩屏        TFT彩屏
报警器        蜂鸣        蜂鸣
无线传输        Zigbee2.4Ghz        Zigbee2.4Ghz
无线接收距离        200米        200米
显示        一组温度值        二组温度值
组网方式        自组网        自组网
历史记录        100000条        100000条
接口        USB、485、CDMA、GSM、以太网(部分接口选配)        USB、485、CDMA、GSM、以太网(部分接口选配)
显示        数字式        数字式
报警        笛音,字体变红        笛音,字体变红
工作时间        5H(自带锂电池)        5H(自带锂电池)
重量        0.5Kg        0.5Kg

无线倾角仪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倾角仪转为多行业,多领域的倾角测量而开发,适用于铁道系统、水利系统、工业自动化系统等多种领域。采用轻巧精密的铝合金结构,0~360°完全测量,仪器可配合量角器,水平尺三合一多用途测量。自带显示屏实时显示数据,大容量存储保证数据的存放和传输。采用无线zigbee技术,接收距离可达到200米。仪器组网方式为自组网。

产品型号        M221        M222
屏幕        2.8寸        2.8寸
缓存        80M        80M
存储        1G(选配)        1G(选配)
屏格式        TFT彩屏        TFT彩屏
报警器        蜂鸣        蜂鸣
无线传输        Zigbee2.4Ghz        Zigbee2.4Ghz
无线接收距离        200米        200米
显示        一组角度值        二组角度值
组网方式        自组网        自组网
历史记录        100000条        100000条
接口        USB、485、CDMA、GSM、以太网(部分接口选配)        USB、485、CDMA、GSM、以太网(部分接口选配)
显示        数字式        数字式
报警        笛音,字体变红        笛音,字体变红
工作时间        5H(自带锂电池)        5H(自带锂电池)
重量        0.5Kg        0.5Kg

无线风速仪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风速仪是建筑机械(起重机、履带吊、门吊、塔吊等)用于测量风速的装置。仪器可以实现设备风速指示数字化及自动化,是相关设备不可缺少的风速检测设备。牧坤风速仪采用单片机及相应的外围电路模块组成,显示部分采用双窗口高亮数码管显示,传感部分采用海洋军用的高精度测量风速传感器,与传统产品相比,具有精度高、量程宽、输入线电阻高、观测方便、稳定可靠等优点

产品型号        M111        M112
屏幕        2.8寸        2.8寸
缓存        80M        80M
存储        1G(选配)        1G(选配)
屏格式        TFT彩屏        TFT彩屏
报警器        蜂鸣        蜂鸣
无线传输        Zigbee2.4Ghz        Zigbee2.4Ghz
无线接收距离        200米        200米
显示        一组风速值        二组风速值
组网方式        自组网        自组网
历史记录        100000条        100000条
接口        USB、485、CDMA、GSM、以太网(部分接口选配)        USB、485、CDMA、GSM、以太网(部分接口选配)
显示        数字式        数字式
报警        笛音,字体变红        笛音,字体变红
工作时间        5H(自带锂电池)        5H(自带锂电池)
重量        0.5Kg        0.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