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激光强度检测问题

楼主(2017-05-03):
如图,在打开激光的一段时间内,激光强度信号逐渐下降。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激光器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A:
不是,激光器只要出来,其物理特性一般还是很稳定的,你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你的电源,是你的恒流源在开始瞬间过冲太快,你可以调节一下你电流上升的速率,让它慢一点上升。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冲现象了。不过。看你的这个恒流源不太稳定呀。波形摆动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