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STM32EZT6芯片如何同时采样8个电压模拟信号,并进行AD转换

楼主(2017-05-03):
STM32只有三个ADC,如何解决,想对8个电池,同时进行电压AD采样

网友A:
2.3.26 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STM32F103xE performance line devices and each ADC shares up to 21 external
channels

网友B:
一个AD就够了,扫描模式采集

网友C:
不能同时,只能扫描

网友D:
多线程,跑个实时系统?

网友E:
1个ADC不是有16个通道吗????

网友F(2017-06-29):
外挂同时采样ADC,凌特有6通道同时采样ADC.或者用用运放搭采样保持电路,但是精度不好保证。STM32 adc足够快了,通道扫描。不知你为何要求同时采样。
DSPIC333E系列有4通道同时采样模式,精度10bit。

网友G(2018-01-19):
引用 网友D:
多线程,跑个实时系统?

跑什么系统都没用,单片机就干不了并行的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跑什么系统都没用,单片机就干不了并行的活。

跑实时系统,至少在宏观上是并行的,除了飞机大**,这部分切换时间对大多数产品都已经适用了。严格上的并行,那就整3个cpu或者整个3核cpu。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跑实时系统,至少在宏观上是并行的,除了飞机大**,这部分切换时间对大多数产品都已经适用了。严格上的并 ...

请注意“同时”和“并行”的区别,在某一时刻,单片机在执行A任务,那么在这个时刻他就干不了别的,没办法同时执行,另外同时处理多任务并不需要3个CPU,可以上一个简单点的CPLD或者FPGA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注意“同时”和“并行”的区别,在某一时刻,单片机在执行A任务,那么在这个时刻他就干不了别的,没办 ...

单核cpu统一时刻当然只能执行一个任务,x86、x64的处理器也是。至于CPLD、FPGA跟现有的应用cpu有本质的区别,没深入研究,不好评价,只知道是个趋势。

网友H:
配置扫描模式,一次转换8个通道(实际是硬件依次转换8个通道),非常接近同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