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沃兹与切比雪夫滤波器的区别

楼主(2017-05-03):
要求设计一个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通带增益,品质因数已经确定,那么以上两种滤波器在电路上的区别   是不是电阻和电容值取值的不同?

网友A:
"那么以上两种滤波器在电路上的区别   是不是电阻和电容值取值的不同?"

是的。

切比雪夫滤波器还有个通带内“纹波”的限制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以上两种滤波器在电路上的区别   是不是电阻和电容值取值的不同?"

是的。

在通带或阻带内等波纹波动,这个等波纹波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通带或阻带内等波纹波动,这个等波纹波动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幅频特性曲线在通带(或阻带)内呈现出起伏的“纹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其幅频特性曲线在通带(或阻带)内呈现出起伏的“纹波”状。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研究滤波器(完全自己扣),看了一本书,名叫电子滤波器设计(第四版),是Arthur B.Williams编写的,宁彦卿翻译,里面介绍了一种归一化然后查表设计滤波器的方法,我不知道您到没看过,里面的归一化电路电阻都是1欧,最后在设置阻抗变换系数后电阻去归一化,使得所有的电阻的阻值都是一个值,这个我很不理解,利用Filterlab软件设计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原谅我是一个新手,不太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其幅频特性曲线在通带(或阻带)内呈现出起伏的“纹波”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要设计一个二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对于二阶低通滤波器,它的一般传输函数我们知道,就是有关于R1,R2,C1,C2等的一个函数,然后网上说巴特沃斯的传输函数要满足|H(w)|^2=1/(1+(W/Wc)^2n),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实现巴特沃斯滤波器就是通过对R1,R2,C1,C2的一系列赋值并带入到二阶低通滤波的一般传输函数中,使得这个函数经过化简之后能得到|H(w)|^2=1/(1+(W/Wc)^2n)的形式?对于切比雪夫滤波器等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研究滤波器(完全自己扣),看了一本书,名叫电子滤波器设计(第四版),是Ar ...

归一化是为了手工设计计算以及相应数据表编制的方便,采用软件设计则可以无需考虑归一的问题。

归一化设计后,还必须根据相应的关系落实到实际的参数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要设计一个二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对于二阶低通滤波器,它的一般传输函数我们知 ...

这些相应的滤波器都是按照一定的准则设计的,譬如巴特沃斯滤波器具有通带内幅频特性最平坦的性质。

根据相应的准则,可以得到一定阶数的多项式,譬如巴特沃斯多项式。再根据具体的电路拓扑确定器件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要设计一个二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对于二阶低通滤波器,它的一般传输函数我们知 ...

赋值时就自动满足巴特沃兹函数了,也就说,现有各种可直接使用的图表,就是按照相应函数编制出来的!

所以,滤波器理论晦涩难懂,但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尤其是西屋电气公司绘制的图表,让常见滤波器设计简单了!甚至有人给定电路结构,然后给出7种滤波器所对应的具体原件值(直接使用,无需再做其他任何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研究滤波器(完全自己扣),看了一本书,名叫电子滤波器设计(第四版),是Ar ...

首先,一般不可能所有电阻都是相同值!(当然了,当所有电阻都不是相互关联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多数情况下,阻抗归一化是相对于负载或信号源阻抗!所以这两个阻抗一般都是1!

第二,软件中也使用!只不过直接给出最终原件值,你看不见罢了!因为这个是线性特性,而且不单单是简化,更是能减小计算误差!

第3,归一化的意义要搞清!许多人搞不清,被迫去背诵书上那些公式或者是规则,背诵10来个容易混淆的公式,挺闹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一般不可能所有电阻都是相同值!(当然了,当所有电阻都不是相互关联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多数情况 ...

这个滤波器里面的电阻就是在去归一化之后全都变成了50KΩ,我在这方面是新手,对于归一化不是太理解,书上说的感觉也好乱。。。有时间的话老师你能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滤波器里面的电阻就是在去归一化之后全都变成了50KΩ,我在这方面是新手,对于归一化不是太理解,书 ...

哪方面不理解?哪儿乱了?得讲具体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滤波器里面的电阻就是在去归一化之后全都变成了50KΩ,我在这方面是新手,对于归一化不是太理解,书 ...

电阻可以设置成一致的,当然电容(和电感)会随之不同。

归一,其实就是去量钢化。去归一化在恢复量纲的同时,可以调整阻容感的具体参数取值,使之与实际器件的参数相符合。

关于“去归一化”,有几个变换关系,书中应该有相应的阐述。自己先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