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硬件上可以检测网线插入的网口

楼主(2017-05-03):
(无正文)

网友A:
有啊。LINK等

网友A:
以太网PHY芯片基本上都有这个引脚的

网友B:
所有的以太网PHY寄存器里都有一个标志位,标识网线插入(实际是检测以太网载波电信号)。
但要注意,这个标志位延时挺大,可能达到几百ms。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就检测过这个标志。

网友C:
有的PHY有ACT引脚,连接上就可以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