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TM4Cx使用uartstdio函数提示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7-05-03):
我直接复制官方的ti\TivaWare_C_Series-2.1.3.156\examples\peripherals\adc下single_ended.c的例程,出现下面的报错
[url=http://www.deyisupport.com/cfs-file.ashx/__key/communityserver-discussions-components-files/96/4370.360_2A62FE56_20170503150022483.jpg]
我明明把UARTprintf和UARTStdioConfig这两个头文件进行包含了呀,为什么提示没有定义呢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原来TM4C的库是这样的driverlib下的.c文件,都在.lib文件中已经写入了,直接引用对应的头文件就好了。不用包含相应的.c文件。
.lib的路径位于这里ti\TivaWare_C_Series-2.1.3.156\driverlib\ccs\Debug
而第三方的库,是没有生成.lib这个库文件的,要想使用里面的函数,必须添加相应的.c文件才可以。
我们添加相应的uartstdio.c文件到工程下就好了。

网友A:
TI有类型STM32的CUBE的软件吗?

网友A:
TM4Cx自带的软件包好像带有这些调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类型STM32的CUBE的软件吗?

有引脚配置工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引脚配置工具的。

什么引脚配置工具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B:
以前都是直接引用TM4Cx的工程代码进行修改。

网友C: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是不是不存在这个变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M4Cx自带的软件包好像带有这些调用文件。

这个程序在哪下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引脚配置工具的。

在哪里下载引脚配置?

网友F:
使用keil开发M4内核的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G:
driverlib也需要添加吗?

网友C:
函数库没有添加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M4Cx自带的软件包好像带有这些调用文件。

TM4Cx能够兼容ST的开发包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引脚配置工具的。

跟STM32CUBE一样的吗?

网友F:
最近想开发一个基于TM4Cx的姿态检测。

网友G:
TM4C12x 不是基于ARM库开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