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3问题,求大神经验

楼主(2017-05-03):
小弟刚学PIC单片机,然后主管给了个kit3编译器,说是山寨的,让我注意点别把固件啥的刷坏,其他的也没说。小弟我刚接触PIC哪知道需要注意什么,这编译器需要安装什么固件求前辈解答呀!

网友A:
固件出厂自带的,主管给你的应该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刷固件可以用 MPLAB V8.x

网友B:
安装个MPLAB 8.92 或者最新的 MPLAB X IPE ,软件自带固件,如果KIT3无问题不用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个MPLAB 8.92 或者最新的 MPLAB X IPE ,软件自带固件,如果KIT3无问题不用重新刷。 ...

谢谢,现在换了X IDE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