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各位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功能,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2017-05-03):
请各位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功能,输入输出关系

网友A:
这个电路似乎没有啥功能。胡乱杜撰也未可知?或者抄板错误?

楼主:
这个电路是老外设计上的一部分,其说明是峰值检测,但是我自己分析与查资料对比,觉得不是峰值检测,做了一下仿真,正弦激励仿真结果是输入输出一致,有点把握不准,故请各位分析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