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并行通信

楼主(2017-05-03):
想问一个问题,两个stm32之间或者与其他单片机之间怎样用并行接口通信
IO直接对接吗?

网友A:
就和读写RAM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和读写RAM一样啊;

不是吧

网友B:
比读写RAM还要麻烦些。

网友A:
原理类似,实际处理当然要复杂的多啊;
最好一个是主,另外一个从;

网友A:
简单点的话,就中间加个双个RAM,用来数据的交互;
10多年前我是这么做的;
不过是单片机和PC机的PCI通讯;

网友C:
楼上回复好方法,学习

网友D:
双口 ram 太贵了.还是直接连吧.

网友E:
fsmc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话,就中间加个双个RAM,用来数据的交互;
10多年前我是这么做的;
不过是单片机和PC机的PCI通讯; ...

这到是个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fsmc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 =

能行吗,好像它是连外部Flash和SRA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口 ram 太贵了.还是直接连吧.

我倒也想直接连,但也得有个时序吧

楼主:
其实,有一个想法。网上有很多无线模块,大多是串口转wifi,通过串口传送AT命令和数据,我想为毛不直接用并口,虽说串口使用简单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有一个想法。网上有很多无线模块,大多是串口转wifi,通过串口传送AT命令和数据,我想为毛不直接用并 ...

硬盘都由并口改串口了,电脑后边的并口都取消了改用串口usb,你说为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行吗,好像它是连外部Flash和SRAM的吧

stm32和fpga通讯就用的 fsmc

你就把对面那个fpga或者其他单片机当作sram就行了。

主要是单片机能否实现fsmc的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都由并口改串口了,电脑后边的并口都取消了改用串口usb,你说为毛? ...

为毛?

网友G:
并口改串口至少可以缩小PCB的面积,也可以节省IO,节省成本啊

网友D:
并口与串口速度之争的终结答案.
并口时序自己定义.
不过不建议用.串口就很好了.

网友H:
数据发送的时候使用中断吗?

网友H:
并口通信,得有wr和rd引脚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话,就中间加个双个RAM,用来数据的交互;
10多年前我是这么做的;
不过是单片机和PC机的PCI通讯; ...

这个双口RAM就算到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J:
同15楼的说法,单片机如何实现FSMC的从机?如果是STM32和FPGA通信,这个比较容易实现,FPGA模拟成SRAM的逻辑就可以了;如果用普通单片机,就比较难实现了

网友K:
ST有两个STM32并行传输数据的示例,还带有说明文档。依稀记得是用Timer控制传输速度。

网友L:
现在不会,想自学一下WIFI有手册什么的吗

网友M:
并口改串口节省空间,节省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