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GD32F103C8T6,J-link v9不能下载

楼主(2017-05-03):
第一次用GD32F103C8T6,J-link v8可以不做任何更改就能当ST的下载,J-link V9 怎么就不能下载呢?有知道的告诉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JLINK V9给出什么信息?

网友B:
V8与V9的会有一点兼容上的差异性的,还是注意设置的细节的

网友C:
这方面的也没注意的,下去看下的

网友D:
优势STM32F4系列、STM32F2系列、STM32F1系列 用到 加我 270129716

网友E:
楼上的几个系列的我也下去查找下相关资料的。

网友B:
这个是相关的驱动设置没符合的

网友F(2017-08-16):
V9可以用的,现在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