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无线通信程序跑飞

楼主(2017-05-03):
第一次二姨家发帖求助。小硕研一在读,实验室在做一个基于PIC24的无线通信项目,用的是CC2500芯片。在实验室自己写得操作系统里跑的程序,在物理层收发一个数组。接收和发送两款板子放得很近,但是接收程序跑上几十分钟之后就会莫名跑飞,测试用的小灯不正常闪亮了。如果接收发送两块板子的距离拉开些放到两个相邻的房间,程序也就跑几分钟就不正常了,排查了好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让大家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代码小万行,也不知道贴那块合适)

网友A:
可以判断是程序的问题,注意检查接收程序,尤其是误码处理部分。

网友B:
跑是你程序的问题,CC2500都快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判断是程序的问题,注意检查接收程序,尤其是误码处理部分。

好的,谢谢斑竹,感觉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现在我每接收一个包不等他满就清空CC2500接收缓冲区,效果就有了明显的改善,3秒来一个测试数组,但是2个小时后还是会死机。PS:这套程序没用看门狗,但是师兄的程序加上了各种CRC校验,封装什么的也没用看门狗跑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已经在项目上用了。我现在在学习这要程序,只是简单保留了收发功能,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怀疑就是没校验环节,误码太高了导致某个跟误码有关的寄存器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是你程序的问题,CC2500都快停产了

老哥,我们实验室现在CC2500上应用是支柱,确实是几届师兄流传下来的成果。我研一一年也是在跟进这个项目,锻炼一下基本功吧。CC2500是有替代品了吗?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斑竹,感觉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现在我每接收一个包不等他满就清空CC2500接收缓冲区,效果就有 ...

无线传输需要合适的协议,信息帧要么定长,要么有长度信息或结尾标志,同时务必加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传输需要合适的协议,信息帧要么定长,要么有长度信息或结尾标志,同时务必加校验。 ...

嗯,源程序的协议栈就是基于802.15.4协议编写的。再次感谢斑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源程序的协议栈就是基于802.15.4协议编写的。再次感谢斑竹

那么协议栈应包含前帖所述部分,如果这部分写好了就不会遇到楼主帖所及的问题。

网友C:
载波基于晶振倍频参数,不是闭环的,电压、温度都会引起频率偏移,需要定期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