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迟来的 STM32F723-disco 测评(1)

楼主(2018-07-26):
收到21ic寄来的 STM32F723E-DISCO 板子很久很久了,无奈业余时间不够用,一直没时间来写这个的评测。写了一部分存在草稿里面,都一年多过去了……

这块 F723E-Disco 这块开发板最吸引我的地方是MCU带有 USB_HS 的PHY,直接就可以开发高速USB的应用了。当然其它扩展也是丰富,一块彩色LCD带触摸控制方便做界面,有音频Codec支持模拟音频输入输出,板载有数字麦克风。内存方面还扩展了一块PSRAM,一块QUADSPI FLASH. 虽然 F723E 在 ST F7 系列里面属于低端,但是凭借 Disco 开发板附带的外设硬件,显然比精简的 Nucleo-F767 还是更好玩。

这个板子和经典的两边双排插针 Discovery 风格不同,和 F746G-Disco 倒是有相似之处。它是兼容 Arduino 接口设计的。有几块 IC 使用了 BGA 封装,PCB层数应该是6层(推测的,我没查资料),而且还用了不少0402的贴片阻容元件,板子密集程度明显高于 Nucleo.

两个USB OTG口在板子的一侧,一个高速一个全速,都是Micro-USB的,可能是因为这种接口的线用得更普遍了。 每个口旁边都用两个LED指示灯。而ST-Link V2的USB口放在板子对面去了,这样不容易引起混淆。

四颗ST的数字麦克风,声孔在金属壳上。为什么要用4颗,是做声音方向识别吗?那起码需要能够同时采集4路麦克风信号。如果用ST的DFSDM模块来接收数字麦克风的PDM码流会比较好。
在手册上,对麦克风的描述却自相矛盾:
我是赞同用 DFSDM 来设计的,但是,停一下,我不记得 STM32F722/723 有 DFSDM 硬件呢(F413是有的)。又查了芯片手册,果然是没有DFSDM.
所以这个图才是正确的:
数字麦克风是连到 Codec (Wolfson WM8994)上的,转为 I2S 编码以后才送到 MCU. 从后面的电路图中可以确认这个连接关系。不过,从SAI接口的连接上看,似乎不能把4路麦克风信号同时传给MCU.
这个WM8994 Codec内带电荷泵,自己产生负电压,驱动耳机不需要隔直电容。它具备4路模拟输出,其中2路给3.5mm立体声插口,2路留给空焊盘(标注SPK)。模拟输入也是由3.5mm立体声接口。

除了熟知的 Arduino Uno 排插之外,板子还有几个扩展连接口:
上图这个是连接ESP8266 Wi-Fi模块的, 8针接口。
上面这个是 12 针,叫做 PMOD,看电路图是可以用来连接 SPI 或者 USART.
最后这一个,插针间距和其它的不同,不是100mil而是2.0mm的,叫做 "STMod+" 接口,含20针。ST还给了一个扩展板 "Fanout board",能插到这个口上,如下图
这个小板上扩充出来一些插口,还有空的焊盘可以焊排针。另外板载LDO,提供了5V/3.3V的电压选择,用来给插到它上面的其它电路供电。注意到 GND 的 5V 在"STMod+"接口的排布,是可以防止插反损坏的。

对 F723E-Disco 设计上不满意的地方:
(1) PSRAM是512k*16-bit的,却只能使用一半容量,因为A18地址没有连到FMC功能引脚(这个pin分配给QUADSPI了。
(2) 没有 SDIO 卡座。好歹F723有两个SDMMC控制器呢。
也许板子的电路在设计的时候有引脚分配上的困难,导致了这个局面。

网友A:
这么好的板子放了一年多,可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