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PCM编码问题

楼主(2017-05-03):
stm32单片机,接一个模拟mems麦克风,经过放大电路,采样,量化后,需要进行pcm编码,用了a律编码后,输出的波形下包络明显好像有很多噪声,请问是什么原因? 多谢!

网友A:
经过放大器之后的波形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放大器之后的波形是怎样的?

就是跟MATLAB画出来的一样的,应该与量化没关系。
就是一些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跟MATLAB画出来的一样的,应该与量化没关系。
就是一些电压值。

那就是编码算法的问题了。

楼主:
单片机采样量化后给出的是电压值。
然后,做pcm a律13折编码。
编码后,存为pcm文件,用cool edit播放。
pcm 的编码算法,就是网上找的成熟的算法源码。算法本身应该没啥问题吧。
就是不知道量化后的电压值作为啥样的输入给pcm编码算法? 这块,没做过没啥经验,
还望高人指导,谢谢!